[三星]
三星显示器,闪一下就黑屏了

楼主(2015-12-08):
今天来了一台三星显示器,查看电源高压一台板,高压包坏了,迅速换一个上去,但是屏幕闪一下就黑屏了,外接我的试机灯管,两组都能点亮,证明电源高压一体板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怀疑是我的灯管有问题,拆开一看,两条灯管都是好的,到这里,我就晕了,为什么灯管是好的与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是好的,显示屏就不亮呢????求各位大神出来搭救一下小弟,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
各项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屏开启信找了没。

网友:
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先用点灯管的高压板直接测灯管,没有必要拆开啊

网友:
如果电源都正常的话就是程序问题,三星的程序容易坏

网友:
如果外接灯管都正常的话,那应该还是灯管的问题  四根都换掉。

网友:
灯管有时候 看不出来  测得也不准,直接换最实际

网友:
接个外接的灯管试一下看会不会灭掉

网友:
改个高压条试下,只能这么办了

网友:
三星按键可是爱坏

网友:
你把屏里面的灯管拆出来试,看灯管会不会黑

网友:
加高压条吧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和你这个一模一样,也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
外接灯管正常,你外界的扥管根数和原机的根数一样吗?还是其他假负载啊?如果都是真实灯管,说明原有灯管有问题,或者负载有问题啊

网友:
拿点灯的一个个点灯管,看电流差别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吧

网友:
我们店是有灯管测试仪的,就是迅维卖的那种,我们测试就是看2点,1.就是看灯亮不亮。(大家都知道。)2.就是看电流,看灯管的电流是否都是一样,误差不过5毫安,一般一根灯管点亮的电流是0.58-0.65,当然了并不准确,因为要根据灯管 的长度,有的灯管也可以亮但是电流只有0.2.方法告诉你了,信不信由你了。觉得方法好用的,给点分大哥们。穷啊!

网友:
检查一下接头的位置, 很多时候都是细节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