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编程器好用?告诉我一下

楼主(2015-12-08):
哪种编程器好用啊,支持的器件数量多,

网友:
可写9012的那种的,我个人认为还可以

网友:
这个要看你主要的维修业务,,,,,,,,,

网友:
我也想买,等待高手推荐。

网友:
就淘宝上那种几十元的就行,又快支持型号又多。

网友:
淘宝百十块就行了

网友:
用过809F 和866CS 感觉两个都不错! 如果有不错的显示器维修,那果断的809F ,带VGA读写不用拆机取芯片! 如果笔记本比较多,那就选866CS 感觉两款都算是不错的了!  个人觉得866CS对新款笔记本BIOS芯片的支持会好一点!

网友:
3000U 还有个,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