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求帮忙,同事东芝C805电脑进水换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5-12-08):
同事电脑放在窗户边不小心被雨淋了,主板烧了,主板到屏幕的屏线1,2脚(18V脚)烧坏,座子变形。自己没本事修,就去某宝买了个据说全新的主板和屏线。换上去按开机键能启动,启动的时候过3,5秒风扇狂转,声音有点大(不清楚他电脑是不是风扇不行了),电源指示灯按了开机键就一直亮。开机十几二十秒风扇噪音明显变小。请大神帮帮忙,教一下怎么排除。在线等。

网友:
忘记补充了,屏幕一直没亮,斜着看液晶好像也没显示,才开连接器座子那个保险无电压,整个屏幕那边差不多就一个地方有3.3V,按照本论坛的方法,接3.3V到LVDS和LCDVCC也还是不亮。

网友A:
背光供电短路,屏上背光驱动相关电路也会坏,先换屏排除。

网友B:
继续买cpu  硬盘 内存 显示器分别试一下,最好找人检下给点费用你也省事!

网友C:
描述的有点迷糊,不接屏外接能亮不?不排除屏也烧坏。
非专业维修建议送修。

网友D:
建议送修专业维修点,不然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供电短路,屏上背光驱动相关电路也会坏,先换屏排除。

谢谢,但是我现在确定不了我买的主板和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继续买cpu  硬盘 内存 显示器分别试一下,最好找人检下给点费用你也省事!

额,你这建议这电脑基本上可以放弃了,屏幕可以排除一下,硬盘和CPU就没必要了吧,内存已经排除了。层主好像比我还菜哟,呵呵。屏幕不亮应该不用找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描述的有点迷糊,不接屏外接能亮不?不排除屏也烧坏。
非专业维修建议送修。

没条件接外接,不然要试试。屏烧坏应该就是屏背面那个电路上的芯片坏吧,不至于液晶坏吧,如果芯片坏我可以想办法买过来换,但是我确定不了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送修专业维修点,不然把故障扩大了

还是要自己动下手好点,没点探索精神怎么学得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你这建议这电脑基本上可以放弃了,屏幕可以排除一下,硬盘和CPU就没必要了吧,内存已经排除了。层主 ...

万一显示了硬盘是坏的功夫还不是白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背光供电短路,屏上背光驱动相关电路也会坏,先换屏排除。

其实可以在不接屏的状态下量19V有了不?这样可以确定屏是否坏。

网友:
自己修不好就不要强行修了,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在不接屏的状态下量19V有了不?这样可以确定屏是否坏。

接了屏还有19V啊,19V一直是好的,只是3.3V都不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
郁闷啊 是不是没有装好啊 拿给修电脑的给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