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开机掉电,求高清主板图求各路高手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5-12-08):
主板北桥有被动过的痕迹,不知道上家是直接加焊还是做了BGA。显卡芯片没动过!不过我发现显卡右下角那里的小电阻有被动过的痕迹,感觉好像是缺少一个的样子?还有北桥右上角旁边貌似也少了个小电容?具体大家仔细看图片,求有此机主板的大哥拍几张高清图片上来我好做下比较!现在的症状是接电源按开机键一秒左右就掉电,我怀疑是不是那里的问题?小弟不才,图纸看得不是特别明白,不是很清楚那里到底有没有东西求好心人帮忙

网友A:
这个跟g455我有板子不过明天才能看到,你可以点你所说的电阻那个位置看看到底是电容还是电阻,是贴片电容的话有一脚是对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g455我有板子不过明天才能看到,你可以点你所说的电阻那个位置看看到底是电容还是电阻,是贴片电容的 ...

多谢指点,还请明天不要忘记了帮我看下啊

网友:
我就是这个主板的1修哥

曲终云散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故障,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是的,这二修机就掉少件,

网友:
应该是个耦合电容

网友:
这种2修机应该很难搞了  最好找一块同样的料板

网友C:
找到图纸和点位,对一下就知道了,比看照片来的准确

网友:
明显是缺少一个耦合电容啊

网友D:
楼主看看有没有点位吧,而且还需要给一些其他数据出来,否则只凭借一个掉电很难确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有没有点位吧,而且还需要给一些其他数据出来,否则只凭借一个掉电很难确定问题的........

好的,多谢指点!还需要哪些数据啊?菜鸟一枚

网友:
第一张图片掉的是一个耦合电容  这个电容 找个料板显板部分的 拆一个换上去就行了  第二张少的是电阻或电感   因为接的线很粗 应该是供电线

网友E:
这个板子好像是缺个耦合电容的,你这个ATI的 我不大清楚 但是AMD的桥确实是缺个耦合电容的,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有 旁边都是一对一对的  电容做耦合信号用的

网友:
换个北桥吧,像这种好不折腾

网友F:
焊盘都没了啊。

网友:
这机北桥坏的多……

网友:
这个耦合电容可以随便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吗?没人有主板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盘都没了啊。

可以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二修机就掉少件,

你有主板点位图吗

网友:
麻烦帮忙看看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图纸和点位,对一下就知道了,比看照片来的准确

大哥 麻烦帮忙看看点位图

网友G:
这个 你把图纸翻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 你把图纸翻翻就可以了

小弟不才,愣是看不明白啊!还请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好像是缺个耦合电容的,你这个ATI的 我不大清楚 但是AMD的桥确实是缺个耦合电容的,

有点位图吗

网友E:
呵呵,我刚开始没仔细看,看桥那么厚还以为是INTER的呢,现在一看 发现是AMD的 那就是了AMD的桥那边本来就缺一两个电容的,你可以补上一颗电容试试,

网友:
上家动手脚了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来求主板图片

网友:
是不是桥上家就随便做上去的也有可能,反正修不好了,看着焊盘像是拆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刚开始没仔细看,看桥那么厚还以为是INTER的呢,现在一看 发现是AMD的 那就是了AMD的桥那边本来 ...

那两个地方本来就没有的吗?麻烦能拍几张图片给我做下对比吗?

网友I:
建议拆下北桥 看看  不能排除bga技术问题 理论上讲显卡问题不大  加之又是AMD的U做桥可以考虑XX人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拆下北桥 看看  不能排除bga技术问题 理论上讲显卡问题不大  加之又是AMD的U做桥可以考虑XX人技术问题

会不会是上家动了手脚?

网友:
我不想说的太露骨 你觉得呢

网友J:
用细线飞飞  不过这款机子北桥空焊的多

网友:
还有USB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两个地方本来就没有的吗?麻烦能拍几张图片给我做下对比吗?

没图,只是有印象,你另外个地方我不确定,但是那耦合电容哪里 我记得的确是缺的,因为以前也遇到过,所以特地留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图,只是有印象,你另外个地方我不确定,但是那耦合电容哪里 我记得的确是缺的,因为以前也遇到过,所 ...

大侠帮忙看下点位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细线飞飞  不过这款机子北桥空焊的多

大哥有主板图吗?麻烦上传几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侠帮忙看下点位图吧

真没点位啊,,,,,, 你就不要纠结这个耦合电容的问题了,先不去管它 先看看别的吧

网友:
没有好心人帮帮忙吗

网友K:
我有一张北桥坏的主板 ,

网友:
进水的吧  s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张北桥坏的主板 ,

大哥帮忙拍几张细节图片吧!感激不尽

网友L:
第一张 少了个电容一定要补上  第二张就不怎么清楚了 查下图纸看下   你量下北桥有没有被做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第一张 少了个电容一定要补上  第二张就不怎么清楚了 查下图纸看下   你量下北桥有没有被做短路了

大哥有点位图吗?帮忙看看

网友M:
这个机器掉电因特尔的很多啊,都不好搞

网友N:
有些上家就是这样粗心,取黑胶才是麻烦

网友O:
不进水还掉这么多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器掉电因特尔的很多啊,都不好搞

请问你有主板细节图吗?我怀疑是上家动了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些上家就是这样粗心,取黑胶才是麻烦

请问你有主板细节图吗?我怀疑是上家动了手脚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不进水还掉这么多配件

请问你有主板细节图吗?我怀疑是上家动了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有主板细节图吗?我怀疑是上家动了手脚

看图纸呗   觉得有可能动过的都对比图纸看看,  只不过一些电阻电容少一两个关系也不是很大

网友P:
补了电容再确认是不是好了再继续讨论啊,大家都在这干北桥干什么的不是猜迷吗,建议LZ先补件再讨论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补了电容再确认是不是好了再继续讨论啊,大家都在这干北桥干什么的不是猜迷吗,建议LZ先补件再讨论最好了

乱补烧了怎么办

网友:
第一个图是少个耦合电容。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扣掉了一样,底线好像都没了?

网友:
是不是缺少那个电压 ,或PG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