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的板子CPU供电就是不出来。。。求助

楼主(2015-12-08):
大家看看这个是惠普的板号DAOAX1的,看波形 CPU供电出来一下就掉了。。。我断开VR_ON脚之后除了CPU供电其他供电全部出来了。。电流可以触发到0.59,,,恢复VRON,断开ECPWROK之后现在板子触发电流是0.11掉电。。。。。我换了 CPU供电芯片AP3212还是跟波形一样。。。换了上管一样。。。换了CPU滤波电容还是一样。。。。上管级已经有24V的波形。。。奇了怪了。。。求教啊。。

补充内容 (2015-12-9 11:24):
看看二楼的双通道对比!!!!!!!到底是南桥坏还是南桥收到什么信号关闭了SUSB#??????/

补充内容 (2015-12-9 14:18):
不管跟什么信号对比都是SUSB#先掉,南桥坏了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网友:
沙发坐起,路过学习,帮顶,要不要换电源管理芯片啊?
已经换了?掉电的原因不是过流?是保护了?看看后极有没有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
对比温控试试,芯片41脚强加个1.5V给他试试

网友:
断开CPU供电的PG试试看还掉不?

网友A:
看示波器的波形,CPU电压出来了大概90ms掉了,你的已经出来的CPU电压也是忽高忽低的,说明滤波不良?你更换的滤波是好的吗?再说,你检查了反馈电路了吗?

网友:
我今天也碰着了一台asus x401a的机子不出cpu供电,正在求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示波器的波形,CPU电压出来了大概90ms掉了,你的已经出来的CPU电压也是忽高忽低的,说明滤波不良?你更换 ...

换了好几个电容了不可能是坏的,反馈电路有问题的话CPU电压根本就出不来,不会出来一下就掉的!

网友:
看图片,如果你探头接地正常的话应该是CPU供电有杂波啊,

如果你确定供电正常产生,可考虑H55工作条件,以及温控,BIOS啥的了

网友:
如果上下管的g级有波,可能还是后级滤波的问题

网友:
好像确实是滤波不良诶! 这波形怪怪的! 要不试着用双踪对比一下试试!   找找看有没有空的CPU电容位置没装的! 给多加进去试试!感觉电压正常!  要么上下管不良?滤波不行,CPU坏了! VID,芯片, 反馈!感觉还是围绕这后级输出在修!

网友:
修好通知一下啊

网友:
试着换上下管吧! 2格一V ,最高峰到1.04低的时候到0.7-0.8!会不会上下管导通不良啊!

网友B:
一修到CPU供电,就刺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修到CPU供电,就刺激了

胖子你怎么也来凑热闹?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芯片保护了!你查下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芯片保护了!你查下后级

CPU电感并没有短路~已经没有后级啦!后面哪来的后级?是集显的板子

网友:
搞不出来,换板吧,AX1 HP的主板,应当不贵,100多应当能买到,HM55还是一代的,,,,报得高,这块就当料板,总会有杀不出来的,

网友:
会不会 CPU供电中的其中一相 有问题  你再看看另一相的 输出

网友:
两项对比一下

网友:
个人意见
1 有杂波可能是正常的
2 90ms的稳定时间 过压或过流的话 因该早就保护了
3 可能方向不在CPU这一块 比如不跑码掉电等等 换个方向或跳过CPU供电这块

网友:
今早过来双通对比了一下。。。到底是南桥坏了。。还是南桥收到什么信号关闭了SUSB#??????根据波形对比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在创亿的那个~~

哦,我知道了!你现在在刘总那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妹哦,,才从喜鸿发出来就把我忘记了???K死你 哦!!!

报上大名我就知道啦|!你都没说你是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