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笔记本,不充电,充电芯片是MAX8731E

楼主(2015-12-08):
(图片)

网友:
上次有台戴尔,什么都换到 了,*脏话*就是不充

网友:
中间针电路,原装变压器,换电池,查充电芯片周围

网友A:
笔记本是二修机,开机正常,就是不冲电,我把充电的上下管换了,可以充电,但是充电很慢, 而且充电的时候充电上下管烫,很我测量过,充电时的电压比电池电压高大概0.5V,我又把冲放电芯片换了,充电的上下管也换了,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正常,特么不充电了,求大师给点思路或芯片的资料,

网友:
充电电压没有还是找不到电池?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中有答案分享一下。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再插上适配器先进BIOS里面看一下能不能识别到适配器的功率先,能识别再考虑修充电。

网友:
晕倒,你什么都没说,我们怎么帮你啊?你做了那些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是二修机,开机正常,就是不冲电,我把充电的上下管换了,可以充电,但是充电很慢, 而且充电的时候 ...

查找与它相关的电路和元器件。

网友:
至今还没修到过充电的问题

网友:
着重测  电池电压检测的  排阻之类的

网友:
电池考虑过没?

网友:
这故障跟EC有关系吗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
适配器有问题也会不充电

网友:
是原装适配器充的吗,

网友:
电池电源没看吗,主板什么的你得给点测量的数据啊

网友:
检测下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我遇到过 不知道是取了哪个电阻就好了 忘记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