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信高万用表维修求助欧姆档乱跳

楼主(2015-12-08):
福信高F-118型万用表维修求助,欧姆档乱跳。蜂鸣档短接正常。个档位测试正常。数字乱跳。
用电流档测电压了,烧表。换了三极管后电流档正常。欧姆档出现数字乱跳的情况。

网友:
出问题了,质量不好把

网友:
估计这表就是烧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个实用的品牌万用表吧,能花几个钱????

网友:
现在万用表的价格也不贵 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