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CFM1D3M,USB一开机就没有5V供电了,

楼主(2015-12-09):
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CFM1D3M,所有USB都无法使用键盘鼠标灯都不亮,测量发现没有USB供电,CMOS电池放电后能用一会,在开机有不能用了,知道哪里问题能帮帮我吗, 有的说换了个电阻就行 ,是哪个电阻,

网友:
顺着usb供电跑电路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联想的主板,故障现像一样,也没有修好。

网友:
看看USB输出口附近的保险过桥电阻是否正常先,好像阻值是:000

网友:
没有工具的话,建议个专业维修人员吧。

网友(2016-01-08):
同问,USB的限流电阻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找呢?

网友(2016-06-30):
直接拉过来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R65的问题,我也在找这个班的图纸,看看R65和EN是否相连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6-08-04):
R65的问题

网友:
谢谢,一试就好

网友:
一脚和八角直接连线  方便而且稳定

网友(2016-09-19):
这块板可能这个问题是通病。R65测试是正常的。USB_EN电压太低造成的吧,飞个线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19):
R65,上啦店主,USB供电芯片的EN脚开启电压!换个1K的成功修复!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有机会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换R65修好了

网友A:
你修过这个故障?通病吗

网友(2016-11-24):
修过,换R65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过这个故障?通病吗

修过,换R65好的

网友:
哦,如果这个故障多就说明这是通病;

网友(2017-01-06):
我也有一个,和你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7-02-12):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换个R6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