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白秒板计

楼主(2015-12-09):
现在冬天到了生意也淡了许多,趁今晚闲来无事小白发张有关自己维修思路的帖子,可以让比我还白的小白作参考,高手老鸟大师莫噴。
先来张主角的型号图 ,一看到这个没有pci槽的我就头大,没有pcie的诊断卡,主板师傅这几个月都不在店里,叫他发块x宝买诊断卡他说太贵了而且修h61成功率又不高,汗。。。现在板子客人都丢给我修好一块算一块修不好拉倒,最近这边h61坏得特别多,还好我有做功课正好给我练练手,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分享我的维修思路。(= .=)
拿到板子后先目测无明显刮伤断线掉件成色还挺新的,再上好g540cpu,插上我的神奇(蜂鸣器),听它的叫声,仔细听→_→然而没什么声音,也不会反复掉电重启,(我这人比较喜欢直捣黄龙)表笔一戳就戳中了cpu的下管1.25v ,正常,有点不放心往前推推打打电压,内存,桥供电,vccsa,vtt,都出来了嗯踏实了,这都不用说小白都知道了最基本的因特尔时序,下面我喜欢再测测复位出来了打pcie a11脚3.3v,哟呵复位都出来了说明前面cpu供电电源好和电源好都已经成功到达pch,但还不报警?(心里想不会又是个硬家伙吧)(没检测到内存报警)算你狠,重新开机再看看bios的1脚cs#也是3.3v没有跳变的,没有示波器,万能表也可以看得出有无跳变本人试过,差点忘记了6系列的还有集显供电,就在cpupwm芯片的4项供电之中的一项,表笔戳戳确实没有出来0v,理清下思绪,集显供电是等到主板跑到内存后cpu再次发出svid给pwm产生的,既然这里复位也有了,集显供电还没产生,喇叭不插内存也不报警,bios1脚的cs#没跳变,那就可以判定为有复位不跑码,记得某月某天有次在迅维资料上看到6系列的bios资料损坏会导致不断重启或者不出cpu供电集显供电,于是下一步我决定刷个bios再作定论,刚好旁边有个一样的V星h61,三下五除以二下就换上去了 。通电测试,耳边响起了刺耳的蜂鸣声哔哔哔哔,断电接上内存,vga线,哔的一声露沟就出来了 。再测测集显供电0.45v呃正常
总结:主板bios资料损坏会导致不出cpu供电集显供电,为什么呢?左拼右凑的资料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桥正确读取读取到bios资料后开启时钟,并向cpu发出procpwrok(非核心电压正常)cpu接到此信号后,才会给pwm发出svid(出vcore关键条件之一)信号,有什么不对请指出来,小弟再修稿修稿。
整个维修过程装机基本上就是十分钟的事情(没吹牛只是运气成分颇多刚好有配件维修起来也简单罢了),但我把这一分钟思考的过程写打了一张纸,花的却是1小时,各位看官赏点分吧!

小小菜鸟, + 2 很给力!

网友A:
感觉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B:
楼主你拿什么东西当作散热器了?

网友:
看来论坛挺强大了   长姿势了

网友:
维修就是技术加运气。艺高人胆大。胆大心细。

网友C:
这个和笔记本H6X系列一样的啊

网友D:
LZ,到底是那一项的供电是集显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
H61的cpu供电难修  我这里有几块  都是无CPU供电  不好修啊!

网友E:
V星的机子还是改不了坏bios的毛病

网友F:
加不上分了 明天给你加上 写的确实不错  至于你最后的总结我觉得行

网友:
见到H61以上的板都怕

网友:
现在这种H61的板子确实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拿什么东西当作散热器了?

这个。。。就是一个纯铜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笔记本H6X系列一样的啊

万变不离其宗啊还是有些一样的但不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到底是那一项的供电是集显的?名称是什么?

h61板子上有四项供电,3项是给cpu供电的,还有一项是集显供电正常为0.5左右,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V星的机子还是改不了坏bios的毛病

修了十几块了成功率还行就这一块换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不上分了 明天给你加上 写的确实不错  至于你最后的总结我觉得行

兄弟能来捧个场弟弟就很高兴了

网友:
h61以上BIOS坏得多,电路也不少

网友G:
帮楼主加个分。楼主应该把你下载BIOS的地址贴上,以便后来的坛友方便找到好的BIOS,PS,楼主的万用表保护的真好,还贴了膜

网友H:
蜂鸣器用多了感觉不比诊断卡差 有诊断卡也是只能估计是否跑码而已 具体跑什么码 是哪里的问题还是得一个个的排查

网友I:
修的有水平,佩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楼主加个分。楼主应该把你下载BIOS的地址贴上,以便后来的坛友方便找到好的BIOS,PS,楼主的万用表保护的 ...

谢谢大神指教下次我注意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蜂鸣器用多了感觉不比诊断卡差 有诊断卡也是只能估计是否跑码而已 具体跑什么码 是哪里的问题还是得一个个 ...

这个看个人习惯啦我修h61就喜欢蒙着眼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的有水平,佩服,加分

谢谢大兄弟鼓励~有你的分就有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是呀,现在的BIOS还要合成真麻烦

网友J:
桥读到BIOS后  发出 DRAMPWROK  和PROCPWRGD    CPU才会发出SVID  过内存后  CPU再吃发出VID  开启集显供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桥读到BIOS后  发出 DRAMPWROK  和PROCPWRGD    CPU才会发出SVID  过内存后  CPU再吃发出VID  开启集显供电 ...

能问你个问题呢?CPU发出svid给pwm是有波形的~怎么说呢~~~~就是cpu没收到 procpwrok drampwrok的时候svid有电压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能问你个问题呢?CPU发出svid给pwm是有波形的~怎么说呢~~~~就是cpu没收到 procpwrok drampwrok的时 ...

么测过  有电不行   要有波形  才可以  SVID!

网友L:
楼主很给力,最后两分给你了

网友M:
料板多的话好修,可以对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么测过  有电不行   要有波形  才可以  SVID!

哦哦我正纠结这个谢谢解答~没有示波器的疙瘩终于解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很给力,最后两分给你了

敬我一丈我还你一尺~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料板多的话好修,可以对着拼。。

还是根据时序来的话好点~最起码能准确找出问题~

网友:
散热气好牛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还是根据时序来的话好点~最起码能准确找出问题~

我们这没示波器,,量下电压,复位,测出大概那是坏了就对着好板量那里不对换哪里,,,我这是最笨的方法,但是我还是修好了好多板,,,就怕遇到拆下来的也是坏的,有次拆下来的是坏的我搞了好久搞不明白,师傅过来看说换上去的是坏的,我当是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这没示波器,,量下电压,复位,测出大概那是坏了就对着好板量那里不对换哪里,,,我这是最笨的方法 ...

好吧,,,多了解了解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