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u盘启动

楼主(2015-12-09):
如何设置u盘启动

  如果电脑无法从本地硬盘启动,这时需要使用U盘启动修复系统或重装系统。那么,如何设置U盘启动?在开机时按下特定的键,就可以进入BIOS设置程序,我们选择U盘启动(默认一般是本地硬盘启动)即可。
  不同的厂商生产的电脑进入BIOS的方法各不相同:笔记本和台式机不同、老式BIOS和UEFI BIOS也不同。这就造成了许多人进BIOS的时候的烦恼,下面根据市面上用量大的BIOS界面来讲讲:如何设置U盘启动?你可从中学习一下,掌握几个关键词,举一反三,其他电脑如何设置U盘启动也就大同小异了。

  一、Phoenix – AwardBIOS 如何设置U盘启动:
  Phoenix AwardBIOS可做为老式BIOS的经典代表。2010年以后生产的台式机主板,大部分都用了该BIOS界面。下面用图解的方法告诉你:如何设置U盘启动?

  图1:开机按Del键进入该BIOS设置界面,选择高级BIOS设置:Advanced BIOS Features。

  图2:高级BIOS设置(Advanced BIOS Features)界面,首先选择硬盘启动优先级,Hard Disk Boot Priority。

  图3:硬盘启动优先级(Hard Disk Boot Priority)选择:使用小键盘上的加减号“+、-”来选择与移动设备,将U盘选择在最上面。然后,按ESC键退出,回到图2的设置界面。

  图4:再选择第一启动设备(First Boot Device):该版本的BIOS这里没有U盘的“USB-HDD”、“USB-ZIP”之类的选项,经尝试选择移动设备“Removable”不能启动,但选择“Hard Disk”可以启动电脑。

  二、UEFI BIOS 如何设置U盘启动:
  UEFI BIOS是最新的BIOS程序,2013年以后开始普及,它有了操作更简洁的图片界面,并且支持鼠标甚至触摸屏。UEFI BIOS有快捷键和图形界面两种方法,下面是这两种如何设置U盘启动的方法。
  1、按快捷键进入(以V星为例:按F11)

图5:V星快捷键如何设置U盘启动

  注意:按快捷键这种方法只是一次性的,只对本次操作有效,用过之后还会自动从默认的硬盘启动。
  2、进入UEFI BIOS图形界面(以V星为例:按Del)
  开机进入标志画面,按Del键进入UEFI BIOS图形界面

图6:UEFI BIOS图形界面如何设置U盘启动

  用鼠标按住U盘图标不松开,把它拖曳到最左边就可以了,U盘就成为了第一启动,然后按F10保存,退出重启电脑后就可以从U盘启动。

  以上介绍了新老BIOS如何设置U盘启动,如果修复好系统或者装完系统后,一定要将设置重新改回硬盘为第一启动盘(除了快捷键方式),否则系统进不了硬盘。

网友A:
能多介绍点WIN8改WIN7案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多介绍点WIN8改WIN7案例么

这里有一篇WIN7\WIN10双系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551-1-2.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篇WIN7\WIN10双系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551-1-2.html

我是想多知道点改BIOS的方法比如DELL有款机子怎么改WIN8模式都没改过去..型号给忘了

网友C:
有些新机器,都不知道怎么进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新机器,都不知道怎么进BIOS的。

哪个厂出板子的知道不?然后,百度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多知道点改BIOS的方法比如DELL有款机子怎么改WIN8模式都没改过去..型号给忘了

百度里有好多呀。。。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JhyLwjvryvD42kJxErmSUngsQfX_Ggcv8wlGfmckGav8vURBu_a256pmPqjDWvXgUx-Zt6wjroX0i-55Sm0co78jZjwWgok1yCACVmdRD6W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pGUCtpyIIdS-fB68Ii7JxQ5MXdSOH-TiRja0TrDFJ8rMW0B_SuhgQlWo3yIsBG7rRgtC22WkhsNyqXtXSy5ESOdy1VIXZnIQZogqgpLhR5O

win8改win7 主要是:UEFI改为Legacy ,分区由GPT改为MB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度里有好多呀。。。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JhyLwjvryvD42kJxErmSUngsQfX_Ggcv8wlGfmc ...

谢谢,只是各有不同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只是各有不同把

关键点:
win8改win7 主要是:UEFI改为Legacy ,分区由GPT改为MBR

其他差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