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

楼主(2015-12-09):
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

  我们插入u盘,准备给电脑安装系统的时候发现u盘无法打开 ,并且会出现一些情况:在任务栏中我的电脑中都出现的u盘盘符,可是双击时却显示“请将磁盘插入可移动磁盘G而且自己的盘符并不是Gu盘读不出来是为什么呢?又该如何解决u盘无法打开的问题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方法解决u盘无法打开的问题。

图一(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

  1、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第一步:选择“我的电脑”右键单击“管理”——磁盘管理找到自己的移动硬盘,若上面没有盘符可以手动,即添加一个盘符,在移动硬盘上单击右键——“更改驱动器和路径”点击向下的小三角,随意分配一个字母即可。

图二(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

  2、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第二步:双击桌面“我的电脑”双击u盘盘符右键选择属性在属性中点击“硬件”选中移动硬盘——属性——策略——选择“为提高性能而优化”,确定即可。

图三(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

  3、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第三步:可以格式化u盘试试,手动格式化,即右键单击u盘,选择格式化,与u盘格式化工具。

  4、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第四步:如果以上方法均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只有使用u盘量产工具,修复一下u盘。

  以上内容便是u盘无法打开怎么办的解决方法与介绍,有需要的可以按照以上步骤进行操作。

网友:
读不出来 ,换一个就是了,又不贵  ,哈哈,

网友A:
若要里面的数据呢,也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
随身带三个U盘,不同的U盘启动总有个能用的,读不出来果断换一个哈哈.

网友:
我的U盘按不开直接拆掉里面项链3脚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量产后资料好像不能回复吧?

网友:
非硬件故障,量产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网友:
随身多带几个  到哪都不愁

网友:
好经验要收藏

网友:
重新去买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要里面的数据呢,也可以这样做吗

已经打不开 要数据需要数据回复   简单可以用软件搜索下

在数据重要的前提下 不要按照楼主的方法操作

网友:
这个的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咯咯咯咯给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