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进水

楼主(2015-12-09):
   海尔的A650本子,进水机,加过电,拆开机子,仔细看了一遍,确实是进过水,有些元件严重腐蚀,用洗板水清洗一下机子又仔细看了一遍,并没有烧坏和异常情况,通电,电流显示0.019A,待机基本正常,按开机键后,电流达到0.19A停住,说明能开机并且有部分电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些电没出来,cpu的电很可能没出来。拆下裸板量测各电感电压,只有cpu的电没出来,并且正好是处在进水腐蚀部位。断电后,量测cpu供电电路,发现并没有特别短路的情况,用万用表测一下低管的的G极,并没有电压,说明cpu供电芯片没有工作,于是,就查cpu电路工作的条件是否满足,这里最好配合电路图,结果发现TON的Vin19V在经过一电阻后,变成了5V,用万用表测一下该电阻,发现370的电阻变成了无穷大,说明很可能是该电阻在进水后烧坏保护了后级电路,该电阻应该是保护电阻,再用万用表量测发现该电路的其他部位并没有阻值太小的地方,电压也都正常,于是拆下换了一个390的电阻,OK,电流上来了达到了0.9A左右,并嘀了一下,有复位了,装机后一切正常。修复完毕。

网友A:
厉害厉害  后生可谓啊

网友: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楼主的技术应该不错的

网友:
海尔的是不是CPU供电那一块出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那修

网友:
修的挺顺利的啊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挺仔细也挺利索的

网友:
能评分加分的 动下手啊 修机很辛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后生可谓啊

一般了 要耐心 仔细啊 就是有点辛苦 赞同的 给评分加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