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UD3L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5-12-09):
手上有块GA-P55-UD3L(1.1)主板。通电实测其他电压正常,内存槽118SMBDATA  238SSMBCLK脚分别为1.52 3.34 。跟线跑到U24 U25 下掉这两东西实测还是1.52 3.34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我的想法和楼主一样一样的

网友:
是内存槽上方小IO的问题、、

网友:
打下   是否有短路

网友:
查上拉电阻呢

网友(2016-01-08):
樓主有答案嗎? P55-UD3L(2.3)  跟您狀況差不多 内存槽118SMBDATA  3.3v  238SSMBCLK 0.12v  是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