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 VPCEA37EC 那位在修,求张图片

楼主(2015-12-09):
这个机器拿过来时进水比较严重,有线网口的插口被腐蚀严重,只能直接焊,可是怎么焊都认不到网络,那位大哥能拍张接口的图片给一下,要线被剥开能看到颜色的,谢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A:
不行就用usb网卡改咯成本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用usb网卡改咯成本也不高

哎!我也想阿!关键这客户是个有强迫症的怪人,他说看着不舒服,碍手碍脚的,我都无语了

网友C:
你的网口接口是大口还是小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网口接口是大口还是小口的

就是普通的网线接口,这个机器上也只有那一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我也想阿!关键这客户是个有强迫症的怪人,他说看着不舒服,碍手碍脚的,我都无语了

他是看着你修的吗 那就有点麻烦 只能跟他解释说只能这样了  放到里面看不见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但是怎么不一样呢!我的这个有根蓝色的,只有一根黑色,一根红色

网友:
我正在修,不过你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