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5-12-09):
手上有片七彩虹H61的板子,正面板号CF-G6-MX,背面是C.H61U V28,待机3.3V正常,南桥晶振也有压差,开机键也有电压,不触发,IO芯片是NCT5532D,下了这个芯片的PDF,晕了,300页左右,完全看不懂,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IO哪些脚位参与触发,主板如果强制触发,可以亮机,跑了IO到绿线没有跑通,不知道是不是断线了,坐等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NCT5532D_Rev0.7.pdf

网友A:
楼主可以不可以跑线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不可以跑线试试啊

跑了开机针到IO,IO到绿线没跑通

网友B:
28脚PWRBT、29脚IO_PWRBT、31脚SLP_S3,我估计你这十有八九是桥挂了。

网友C:
PDF论坛有了就不要发上来了,发个链接上来就好了,下次请注意下

网友:
IO到绿线中间可能经过管子,要跟线过去看看,有些是直接到IO,我以前修过一个是经过三极管,不过也是IO到三极管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F论坛有了就不要发上来了,发个链接上来就好了,下次请注意下

嗯,好的,下次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脚PWRBT、29脚IO_PWRBT、31脚SLP_S3,我估计你这十有八九是桥挂了。

谢谢,我测了31脚有3.3V,有收到南桥的SLP-S3,求大神告诉IO是哪脚拉低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