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80跑码D0维修

楼主(2015-12-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方正品牌机,通电不亮,拆板测试跑D0,论坛上看了下也有一个相同的问题是刷BIOS好的,果断刷BIOS亮机,附上好的BIOS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方正APM80 REV1.03 bios 网上人验证过可用.rar

网友:
这种机一般跑D0无内存报警好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这个板子修到的不多,但这类机器BIOS不好找

网友:
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这个板子修到的不多,但这类机器BIOS不好找

是不是该给你登记下违规记录啊 这个BIOS以前就有,你不回自己搜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该给你登记下违规记录啊 这个BIOS以前就有,你不回自己搜索吗

记点好成不,这种板子我遇到过,迷糊的说,看颜色跟电容属性觉得是ASUS,有一次按照ASUS刷了直接不亮了,后来有论坛高人指点是和硕,然后什么欧盟什么军工的,刷完好了

网友:
LZ连内存条件是否满足都懒得测,直接单刀啊,呵呵

网友:
刷BIOS能好就好不好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这BIOS问题,怎么老是报内存的错。它们有仇吗!加2分

网友:
D0不是不过内存吗

网友:
BIOS的问题也多

网友:
是好的  刷了亮机了  赞

网友:
档D0代码。桥和座空焊也有可能出现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