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G460跑电流就掉电

楼主(2015-12-09):
早几天接了台G460 版号la-5751P    南桥旁边进水  我把主板清理干净后放烤炉烤了一天第二天才修   上电就跑0.6   U4的3.3没过去 后面飞线处理好了   上电正常 但是快跑完电流时就掉电了  掉电后又重启   我把南桥换了也一样

网友A:
查查桥供电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B:
这故障南桥或者显卡都有可能导致, 你量一下显卡到CPU之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C: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比如USB供电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桥供电是不是缺电压。。。

可能有些小的供电就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南桥或者显卡都有可能导致, 你量一下显卡到CPU之间的耦合电容

显卡供电断掉了还是会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比如USB供电之类的

USB没短  阻值都是正常

网友:
显卡拆掉试试,

网友E:
是不是有啥电压没出来

网友:
你测一下呢还有看一下有没断线

网友:
哎难修啊 我有一台asus毛病一样 还没有修好

网友F:
把cpu电压去掉就不会掉电 一炮吗就掉

网友G:
G460进水一是电压容易不出来,像3V  5V的后级电压等,二是南桥就在键盘底下,很容易进水,三是MAINPWRON这个信号是由LM393输出的,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H:
进水的机器还是看看有没断线吧。

网友:
等下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啥电压没出来

问题就是量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G460进水一是电压容易不出来,像3V  5V的后级电压等,二是南桥就在键盘底下,很容易进水,三是MAINPWRON这 ...

那边没进水   那里有问题会不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把cpu电压去掉就不会掉电 一炮吗就掉

把CPU去掉 不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网友:
BIOS快刷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的机器还是看看有没断线吧。

这个有可能   就是没量到

网友:
进水机一般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管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没短  阻值都是正常

温控去掉,试过吗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进水了吗。

网友:
应该是U4前面的条件还没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CPU去掉 不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是啊 只能排除是不是前面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CPU去掉 不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看看你那个有没有hwpg  没有去掉应该不会掉电

网友:
让它重启几下可能都进去了!!!!必竟COMS没电了啊!!!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请让我告诉你绝杀。

网友:
部分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子掉电的啊,掉电速度也是蛮快的啊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的啊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掉电第一个就是刷BIOS哦

网友:
U4转换电压的MOS管的控制电压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