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版主看看啊,我自己的电脑回复人家求助的帖子不会显示加分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2015-12-09):
以前我自己的电脑回复人家求助的帖子会显示加分,现在不会显示加分,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论坛系统换过的原因不再显示加分了?或者现在回复求助帖子不再加分了?想问下你们回复帖子会加分吗?咋我的电脑现在不会显示加分了,好奇怪,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回复求助帖子电脑会显示加分吗,是我电脑的原因还是论坛系统的原因啊?求版主帮我看看啊。

补充内容 (2015-12-10 13:46):
哈哈,我自己修好了!!!告诉版主们一个小小的秘密:我原来用的是360浏览器,后来我改用自带的IE浏览器就可以看见加分了!经典小问题,难住各位版主了,呵呵,求各位版主加分表扬!!!!!谢谢!

网友A:
部分板块回帖 现在是加一分

fsh
f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部分板块回帖 现在是加一分

谢谢版主,这个截图是你的回复还是我的回复被加了一分,啊?我的电脑没有显示加了一分怎么回事情?????要不我再去回回人家求助的帖子,看看我的电脑能不能显示加一分??????版主,我刚才又去回复了人家的求助帖子,我的电脑还是没有显示加1分,到底怎么回事情呢?我电脑系统的问题还是论坛系统问题啊?晕死了,这个可以查到有没有加分吗?刚刚我上传这个图片看到加分了????????不知道回复别人的求助帖子能加分不,我再去试试!!!我刚刚又去试了,回复求助的帖子,我没有加一分的显示,求版主救救我!!!现在只能发帖子才能加分,不发帖只回复人家求助的不能加分吗??我刚才又试了1个回复人家求助帖子第2个图是刚才试的,但是我电脑还是没有显示加一分怎么回事呢,版主救救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这个截图是你的回复还是我的回复被加了一分,啊?我的电脑没有显示加了一分怎么回事情???? ...

有些时候网页反应速度慢也会这样 没事 分都会给的,我的也会这样

fsh
f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网页反应速度慢也会这样 没事 分都会给的,我的也会这样

哦,真的假的,搞的我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一大早我笔记本也不修了,专门来问这个事情的,想想我【迅维】论坛的分都不能加了,我都不想活了。。。。只要真能加分就好,我回复人家求救的帖子也有劲,电脑不显示那都没有关系只要系统能加分就行,谢了!你能不能系统里面查到我这2个回复加分的情况给我截个图那更加好!那我今天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刚才我又想了一下,不对啊,我刚才2个截图上去我电脑马上显示加分了,难道这个时候我电脑速度变快了???估计还是回复别人的求救帖子不能加分,,,,,版主,救救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真的假的,搞的我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一大早我笔记本也不修了,专门来问这个事情的,想想我【迅 ...

你有1000多分!别慌!!!我才几十分

fsh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有1000多分!别慌!!!我才几十分

你超级版主???真的加的啊?你给我加分看看是不是超级版主啊?1000多分那都是我省吃简用攒的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迅维】论坛,先看看求助帖,帮助人家赚来的,第2件事情才是修电脑。。。。可是现在电脑不显示给我加分,晚上睡不着啊,想起一句话,坐吃山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超级版主???真的加的啊?你给我加分看看是不是超级版主啊?1000多分那都是我省吃简用攒的我每天 ...

     我才57分! 你是男是女?

fsh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才57分! 你是男是女?

大哥,这和男女没有关系吧?意思我是女的你就给我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和男女没有关系吧?意思我是女的你就给我加分?

我感觉你口气像女生! 你没分就睡觉都睡不去啊!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网页反应速度慢也会这样 没事 分都会给的,我的也会这样

燕燕姐姐,我刚才想了下,不对啊,我刚才2个回复的截图发上去,电脑马上显示加分了,难道这个时候电脑速度网页速度变快了?还得麻烦你帮我看看啊,我今天中午吃饭都不香了,没有【迅维】论坛,回求救的帖子分都不能加,我都不想活了。。。。。。燕燕版主。。。。。。。咋回事情啊?刚才我回复你的,刚刚显示加了2个金币???难道现在可以了????我再去试试回复别人的求救帖子看看,你等等我。。。。。。刚才试了,回复后,我的电脑还是没有显示加一分。。。。。苦恼加烦恼,不知道咋回事情,各位版主救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口气像女生! 你没分就睡觉都睡不去啊!

那是当然啊,没有【迅维】,回复求救帖子不能加分,坐吃山空啊当然睡不着。哥,我是男生。。。。谢谢!

网友:
经过实践3次,最后总结:回复论坛求救的帖子,我的电脑还是不能显示加一分!!!是我电脑问题还是论坛系统问题啊,求各位版主救救我!没有【迅维】论坛我都不想活了!!!!

网友E:
一切正常,没有你说的问题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切正常,没有你说的问题

版主,那咋回事情啊?你测试了吗?你查到我的加分的截个图给我看看让我安心一下,,我这边电脑确实没有显示加分,我在你的主题下也回复试了一下,我电脑也没有显示加一分,你截个我回复加分的图我看看,有图有真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板块回帖 现在是加一分

问题是我电脑回复加一分他也不显示加一分,以前电脑会显示加一分。。。。。

网友F:
回复是加分的  我刚刚回复的也抖+1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是加分的  我刚刚回复的也抖+1了啊

到时候给你扣回10分

网友:
哈哈,我自己修好了,只要把浏览器改成IE的就好了,我原来是用360浏览器,哈哈!!!求各位版主加点分,我用了各种办法,最后用这招好的,,哈哈,版主,以后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解释!!!哈哈,,,终于我搞好了!好高兴!!!!!我的建议和解决都有了,可不可以给我加点分啊我好辛苦啊,想了2天2夜。。。。。。给我个版主当当吧,强烈申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