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460SWG 颜色不对! 有图 ,求助!!!

楼主(2015-12-09):
AOC冠捷E2460SWG ,  VGA和DVI 都一样。屏线擦过了,  主板上的6个脚的也拆了,还是不行,请教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谢谢!

网友:
这种肯定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吧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屏

网友:
从故障现象看,应该还是屏线的问题。先呼出OSD菜单,观察一下是不是一样?然后检查屏线两端,不只是屏线接口会氧化,驱动板端也会出问题。再就是用万用表测量屏线的LVDS每组的阻值和对地电阻,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灯管老化问题,换板点屏,如果没问题就换根VGA线,还不行就是驱动板的三基色电路有问题

网友:
LZ可以刷个MCU 试下  也可以重置下  不然就改个驱动板 看看是不是屏德 问题

网友:
先打开osd菜单看看颜色正常不。不正常就在找个主板测试一下。感觉是主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有没有换过VGA线

网友:
看样子像是灯管老化发红啊 单独测试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我不太懂,我是新手

网友:
RGB的对地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