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奇怪暗屏

楼主(2015-12-09):
     这台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 最开始这机器是电源接口坏导致有时能通电有时不通电. 相信这毛病在华硕当中大家也修到不少吧!机器本身已被客户拆了..当时同行拿着机器时还能亮机.一切正常,客户前脚一走后脚就黑屏了. 同行当时也没看清状况.索性就拿过来了.
     上电,跑到1.4 不亮. 外接正常 多等10来秒,暗屏,有背光无显 初步测量了下 屏线处有19V 有3.3 换了屏还是一样 捣鼓了下屏线是好的.. 于是加焊显卡.无果。重置! 结果还是暗屏但没有背光了. 屏幕有反应 没显示  ·没辙了  大家支个招  没有图纸不好修啊!加上我技术有不咋地

网友A:
确定屏有显示,暗屏,就简单了,量一下19V到屏上面没有,有的话,就把屏幕的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短路就可以,两个信号都有3.3V就可以了,直接在屏上飞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那种灰灰的没有图像但是有点亮的那种吗?还是有图像但是没有光的那种情况?有图像的话按照一楼的修,没有图像的话基本是显卡了。

网友:
开屏,看高压条线路回跑到屏口上,看有没有差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屏有显示,暗屏,就简单了,量一下19V到屏上面没有,有的话,就把屏幕的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短路就可以 ...

你的意思是 只要有显示,无论有无背光。把两个3.3飞在一起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那种灰灰的没有图像但是有点亮的那种吗?还是有图像但是没有光的那种情况?有图像的话按照一 ...

直接是屏幕漆黑一片 用强光灯照都看不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接是屏幕漆黑一片 用强光灯照都看不见

也不知到底有显示不..

fsh

网友:
adj看看有没有短路 没有直接拉3v电压过去

网友:
确定下是暗屏还是漆黑一片哦 那是两种维修了 如果是暗屏(确定有图像)照二楼的说发去弄就OK 如果没图像检测的就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到底有显示不..

晕,你这明显不显示,显示的话不用强光也能看到联想的标志!!!!给你回帖打字,我这边电脑显示一分也没有加,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回帖子我电脑不能加分???打字累死了。。。。

fsh

网友:
这个问题就直接给条件就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你这明显不显示,显示的话不用强光也能看到联想的标志!!!!给你回帖打字,我这边电脑显示一分也没 ...

这显卡贵啊! 话说这机子显卡8成是好的..  犹豫不决啊!

f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显卡贵啊! 话说这机子显卡8成是好的..  犹豫不决啊!

傻瓜,你重新值一下珠再试下,一般显卡不容易坏,显卡明显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傻瓜,你重新值一下珠再试下,一般显卡不容易坏,显卡明显短路了吗???

这机器本身显卡没坏..只是电源接口有问题.. 后来不知咋的就自己黑屏了..再开就灰屏..有背光wi显示. 后面重植后变成黑屏.无背光 但屏有反应..  前前后后外接都正常显示! 等晚上空了再重植下球. !

网友:
屏上的高压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和我这个 一样的机子哦~~  求BIOS

网友:
现在估值是暗屏吗。开启拉个有没电压啊、拉个电压过去看看,

网友:
有时候是EC  导致的   不要乱动显卡  上次V360  凭感觉  快坑死了

网友:
已修好..还是显卡问题  自己重植了一次还是不行..就换了一张显卡 OK 可能显卡本身加焊多次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