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掉了个排阻,找到排阻了,焊上点不亮,3代内存怎么测啊,排阻分上拉和下拉吗!

楼主(2015-12-09):
内存掉了个排阻,找到排阻了,焊上点不亮,3代内存怎么测啊,排阻分上拉和下拉吗!
还有我焊的时候一不小把排阻上面的2个小孔给堵死了。有关系吗!

网友:
内存也能修吗

网友A:
就掉了个排阻,应该可以吧!这条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掉了个排阻,应该可以吧!这条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问题是排阻怎么会掉下来的呢。。。是否之前有人故意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排阻怎么会掉下来的呢。。。是否之前有人故意弄的

擦金手指用力过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金手指用力过猛!

这都行。。是不是铜箔脱离或断线了哦

网友C:
我都是找个一样的内存测测电阻差不多。 还有个情况就是这个排阻掉了上过电没有
上过电和没上过电是有区别的!

网友:
可能不只是掉了排阻吧,还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找个一样的内存测测电阻差不多。 还有个情况就是这个排阻掉了上过电没有
上过电和没上过电是有区别 ...

掉了以后没上过电。焊上后上电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找个一样的内存测测电阻差不多。 还有个情况就是这个排阻掉了上过电没有
上过电和没上过电是有区别 ...

电阻都测过了。都正常的。上下电路也都是通的。没有短路,反面需要测吗。中间哪2个小孔堵了没有关系吧!

网友:
电阻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都测过了。都正常的。上下电路也都是通的。没有短路,反面需要测吗。中间哪2个小孔堵了没有关系吧!

堵了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洞再边通就O了。还有就是这个内存你放平了看有没有弯,主板变形就不要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了以后没上过电。焊上后上电不亮!

嗯。你开水里洗一遍。然后烤下水。没有用的话看来得上焊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掉了个排阻,应该可以吧!这条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最后内存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内存好了吗

没有哦。下午出去忙。到现在才回来。还带了个坏PCB板的液晶屏回来了,。哎

网友E:
找到内存的引脚定义,查供电,时钟,还有管理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内存的引脚定义,查供电,时钟,还有管理总线

内存供电怎么查,量哪里

网友:
排 阻要换,电容可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金手指用力过猛!

橡皮溜边擦,不至于搞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