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首贴:航嘉冷静王钻石版WIN7版维修过程

楼主(2015-12-09):
闲来无事,拿出放了很久的一个航嘉冷静王钻石版WIN7版捣鼓捣鼓。。几个月前就拆过,因为主动PFC电感烧了没配件所以一直放着,手头上刚好有个坏的KK金刚的500W电源也是主动PFC的,这个拆开看着就头皮发麻。。就把PFC电感先拆了修这个了。。

先来说说故障,此电源保修管炸裂,PFC电感烧黑,一个K3569管子通路,背面还有一个二极管断路,由于手头上没有K3569刚好有几个K2996,百度查了下两个管子参数基本相同就用它换上了。

下面说说维修过程,通电测绿线无电压。遂拆开电源就看到PFC电感发黑,保险管炸裂、万用表测K3569通路,从KK金刚上拆下PFC电感换上,换掉K3569及保修管后通电测试,绿线5V出来了,紫线的5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短接绿线黑线风扇不转,测试12V、5V、3.3V、-12V都没电压,郁闷了,只好继续找。把电源板反过来背面测各电阻都正常,最后找到一个二极管正反向阻值都为无穷大,从没用的液晶电源板上找了个同外观的换上后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还是不转,但是测试各路电压居然都有了,心中大喜啊。后来用手拨风扇居然是卡死的。更换风扇后搞定。

电源铭牌

更换上好的PFC电感

换上的K2996

坏了的二极管

坏了的K3569

坏件合影,保险管炸裂了拆了直接扔了

网友A:
大工程啊,修的给力,加分鼓励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啊,修的给力,加分鼓励下

谢谢支持,论坛里说这电源的PFC电感偷工减料,确实如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论坛里说这电源的PFC电感偷工减料,确实如此啊

都是钱惹的祸,习惯就好

网友C:
那线圈也坏了吗,好像是脚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线圈也坏了吗,好像是脚开了,,

都已经黑了。。脚是我后来弄掉了

网友D:
那线圈应该是铝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线圈应该是铝的吧!!

铜的,航嘉怎么可能会用铝的

网友:
以前我也修过电感坏的,并且只有它坏的,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不容易啊。现在电源都怎么维修。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见过铝的线圈,,。。。。、

网友:
电源已经很少维修了、、

网友:
电源的确维修的太少了。一般直接换了。

网友E:
电源我都不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我都不敢修

维修的基本功,练练就行了.....

网友:
大工程啊,修的给力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电感也开路了?看来航嘉的质量也不怎样。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维修实例

网友:
电感烧这么狠了,大品牌质量好品相好的电源还是可以维修的,电源维修要比主板修理起来好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