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典型故障

楼主(2015-12-09):
今天接修一台420 有, 有3 5V 不触发,通病D95280   正常情况下应是通电 3 5V 出来一下 就没有了,我这台机通电3 5 V  一直有,换芯片亮机,现在这个芯片便宜,可备几个E420 还有维修量,。谢谢,。

网友:
呵呵,我这E420C没坏过。也没修过E420,也极少修到换待机芯片就好的机子,坑啊都是一些要跑电路什么的。钱也不涨

网友A:
咦。。楼主咋知道3 5V出来不正常呢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直接就认为这是正常的了

网友:
我都换了N个了  还是不稳定 悲剧啊 卖芯片的太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楼主咋知道3 5V出来不正常呢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直接就认为这是正常的了

修得多就知道了 哈哈,

网友:
上次买个 水货 气死我了

网友:
   有的芯片买来是假的   装上去不稳定

网友:
通病,这个机子正常是不出3V 5V 的,出了说明开启内部被开启了。所以就坏了

网友:
通病这我也弄过。

网友:
前几天还修了两个 换这个好的

网友:
现在这个芯片也便宜了

网友:
没事看看贴赚点分

网友: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一换那个芯片就好了。以为是狗屎运呢。原来是通病啊!长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楼主咋知道3 5V出来不正常呢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直接就认为这是正常的了

这类型的机子待机时序和其他机子不一样,如果我木有记错的话,像这种机子很明显的一点就是EC的BIOS供电是待机3V过去的,而其他机子是线性3V过去给BIOS供电,所以正常情况是插上电源的一瞬间待机自动出来一下又没了,按了开机键以后再次开启待机电压

网友: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了已经,论坛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网友:
这应该算是一个通病啦把

网友:
原来这个芯片比桥还要贵 假货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