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不开机

楼主(2015-12-09):
做二手笔记本的送来一台联想B475,故障是只要插电池就不开机,而且不能充电,只插可调电源能开机一切正常。但是用可调电源开机,再把电池插上去,拿掉电源一切正常,电池也能放电。

   拿到机器感觉有点蒙,毕竟小白嘛!遇到点问题就蒙很正常,直接拆机,打开图纸戳了戳电池接口没发现异常,再查查充放电的工作条件。还是没发现问题!尼玛这是要闹哪样?小小思考一会,既然同时插不开机那我就同时插上测下EC的工作条件。一个个戳戳戳戳戳,卧槽!一切正常。蒙B了,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3/5V没有?表笔一戳!问题找到了3/5V没有!既然没有3/5V那就查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吧!芯片是TPS51123查了下18脚没开启,继续追是EC发出来的还跟温控连一起了,直接拿掉D3601开启还是没出来,跟温控没关系是EC没发出来。难道是EC坏了?跟师傅汇报下情况,师傅让我先刷下BIOS,不行再换EC!我感觉EC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是尊重下他老人家的意思!刷好BIOS一个吊样,还是EC得问题,在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上电了。电也能充了,此机修复。本想上传充电的一些图,提示上传不了了。

  各位看官就将就看,文笔不行,简单的描述希望你们能够看懂,觉得好的可以加点分鼓励下!谢谢!

网友:
楼主是来骗分的吗

网友A:
楼上为啥这么说?是觉得这机器修的太简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为啥这么说?是觉得这机器修的太简单吗?

对于修好的人来说很简单,对于没修好的人就感觉很难

网友:
好吧 我是来骗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修好的人来说很简单,对于没修好的人就感觉很难

我到觉得楼主是在分享维修经验啊,如果你觉得这问题很简单,可以给楼主点鼓励,或者默默飘过,不要这样打击人家的积极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到觉得楼主是在分享维修经验啊,如果你觉得这问题很简单,可以给楼主点鼓励,或者默默飘过,不要这样打 ...

我就是在分享经验啊  我自己都是小白谈何打击,我没那么高调 你想多了

网友:
这个情况很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在分享经验啊  我自己都是小白谈何打击,我没那么高调 你想多了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说你骗分的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说你骗分的那位

哦,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也是第一次修呢

网友:
不谢,论坛就需要你这样善于分享的朋友

网友:
............................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C:
同学看来也是挺NB的了,可以质疑老师傅了。。不错 加油。。图纸  时序的分析看来还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路过.................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学看来也是挺NB的了,可以质疑老师傅了。。不错 加油。。图纸  时序的分析看来还是很重要的啊

才学三个多月,又没你们实地学员那么牛X

网友:
刷BIOS还能解决这个毛病?你确定不是搞别的地方搞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学三个多月,又没你们实地学员那么牛X

共勉  共勉

网友:
这样的小白 真厉害,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