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屏幕发黄怎么回事 显示器屏幕发黄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09):
电脑屏幕发黄怎么回事 显示器屏幕发黄是什么原因?

  电脑屏幕发黄怎么回事?最近有不少朋友说他的电脑遇到了电脑显示器屏幕发黄的故障,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针对这类电脑故障,我们详细谈谈电脑显示器屏幕发黄的原因以及排查方法。

首先说说电脑屏幕发黄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显示器故障;

  2、显卡故障;

  3、显示器数据线或者接触不良导致;

  4、显卡驱动问题;

  5、其他原因导致。

电脑屏幕发黄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是显示器故障,比如显示器的数据线缆信号传输质量差,接触不良或者电脑显卡问题导致,判断方法是先将显示器放置到其他的主机上进行测试,并更换显示器数据线,如果问题依旧则说明很有可能是显示器自身的故障。

  一般来说,液晶显示器内部的面板的寿命是很长的,但是显示器内部灯管老化容易导致发出光不正常,从而导致屏幕颜色问题,因此显示器故障导致的屏幕发黄相对比较常见。

  如果更换了显示器与数据线,在其他主机上测试屏幕一切正常,则说明是电脑主机内部硬件问题,最可能的原因是显卡故障,比如显卡接触不良、显卡金手指灰尘太多、显卡驱动不正常等等。判断方法是,先将电脑关机,然后将显卡取出,清理一下灰尘,另外擦拭一下显卡金手指,之后重新将显卡安装回去试试,如果问题解决,则是显卡安装接触不良或者灰尘过多导致,如果问题依旧,则再试试更新显卡驱动,如果问题依旧,那么可能是显卡本身故障。

  电脑屏幕发黄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不过这种故障相对遇到比较少,建议拿去检修一下,如果CPU内置核心显卡,可以将独立显卡去掉,将显示器接在主板的VGA接口试试,如果屏幕正常,则基本可以断定是独立显卡本身故障!

  总的来说,电脑屏幕发黄不外乎两大问题根源,一个是显卡,另外一个是显示器,与其他硬件基本没什么关系,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采用先简单,再复杂的思路,先检查视频线缆和显卡安装是否正常,然后按上面思路中的排除法加以解决,如果无法准确找出问题,也没有可以替代的硬件进行替换排查的话,建议拿去维修点检修。

网友:
好人 。勉强算个维修的,基本属于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