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刷机图解

楼主(2015-12-09):
三星手机刷机图解

  通常情况下,实现三星手机刷机的方法有两种,即卡刷和线刷。相比较而言,线刷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刷机手段,从而避免手机变砖的可能性。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一下通用的三星手机刷机方法,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三星手机刷机(图1)

  第一步:首先给电脑安装与当前手机类型相匹配的驱动程序。通常情况下,三星手机USB驱动程序都是通用的。因此只需要上网搜索并下载“三星手机usb驱动官方版”即可。下载完成后,进行解压,由于可执行文件,因此双击进行安装即可。

三星手机刷机(图2)

三星手机刷机(图3)

  第二步:需要上网搜索与手机类型相匹配的ROM包。通常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在百度搜索框中直接进行搜索即可。以“三星SCH-i509”为例,通过为网上查找,该ROM的下载地址见参考资料处,需要的朋友可去下载使用。

  第三步:将下载后的文件进行解压,查看内部的文件,则必须包含以下文件:OPS类型文件,ROM包文件MD5以及odin刷机程序。如果缺少其中的某一文件,则需要在网上搜索下载。

三星手机刷机(图4)

  第四步:当所有文件准备好以后,就可以开机进行刷机操作啦。关闭手机,然后同时按住“音量-”和“电源”键不放,直到手机出现紫色的屏幕提示时放开,接着按一下“音量+”就进入安卓机器人的刷机准备状态。

三星手机刷机(图5)

三星手机刷机(图6)

  第五步:运行“Odin Multi Downloader”程序,同时用USB数据线将手机与电脑相连,如果发现程序窗口中出现黄色的提示,表现手机驱动正确安装,且电脑与手机连接成功。否则需要重新安装手机驱动程序。

三星手机刷机(图7)

  第六步:勾选“Auto Reboot”和“Protect OPS”两项,同时点击“OPS”按钮,定位并打开已下载好的OPS文件。同理,点击“PHONE”按钮定位并打开MD5文件,此时程序就会对MD5文件进行校验,以确保ROM文件的完整性。

三星手机刷机(图8)

  第七步:检测完成后,就可以直接点击“Start”按钮执行刷机操作啦。期间手机可能会重新数次。总的刷机时间大概是4到7分钟。

三星手机刷机(图9)

三星手机刷机(图10)

  第八步:当刷机完成后,程序主界面会显示“PASS”字样,此时刷机成功。

三星手机刷机(图11)

  第九步:可以断开USB数据线,然后重启一下手机。刷机之后首次启动系统会比较慢一些。如果一直无法重启重启,建议进行“双清操作”,即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下“音量+”和“电源”键保持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进入Recovery模式,进行双清操作。最后就可以看到漂亮的桌面啦。

网友:
手机刷机跟笔记本一样就好了啊

网友:
不错 楼主费心了 希望以后多处类似的帖子 我是刚学修手机 刷机是必须的

网友:
刷机包没有一直不敢给自己手机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