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插电自动触发 0.7A 掉电 然后循环

楼主(2015-12-09):
去掉温控芯片 不掉电了 电流0。8A    各个电感都有电压  。CPU的电压0.7V  不正常    估计也是掉电的原因   ISL62882,38脚开启3.3V。16.17脚供电正常。1脚PG也有3.3V     换了也一样   请教下还应该检查哪些地方呢?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起来,刷程序看下

网友:
0.7其实不能判断他不良  有的电压就是这样  最低就0.7    可以按不跑吗修试试  CPU内存  显卡 查下条件

网友:
在坛子里面下了个程序刷了一样的

网友:
感觉CPU没有工作,你换个CPU试一下看看?

网友:
先查看cpu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
板号传上来    这个有多个板号    有的话就传你个BIOS     你机子像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本

网友:
楼主找到毛病了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发错了不知道有没有好我个人觉得是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