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楼主(2015-12-09):
win7系统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一个反应灵敏的游戏手柄,是电脑游戏爱好者的必备外设之一。但对于游戏手柄怎么设置,也许不是很清楚,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win7系统游戏手柄怎么设置方法。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一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的步骤/方法:

  1、将游戏手柄USB端口插在电脑上后,电脑会提示接入了新的USB设备。提示消失后,点击“开始”,选择“设备和打印机”。如图: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二

  2、开“设备和打印机”后,可以看到电脑上已连接的所有设备。在“设备”中找到游戏控制器的图标,这就是刚才连接上的手柄了。如图: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三

  3、用鼠标选中游戏控制器图标,按鼠标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游戏控制器设置”功。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四

  4、在“游戏控制器”设置界面点击右下角的“属性”按钮。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五

  5、在“测试”选项卡下可以测试手柄各按钮是否正常工作。

  首先,可以旋转和按下手柄中的左面方向舵和方向按键,观看“X轴/Y轴”上方的十字光标运动是否正常。最终十字光标应居中显示。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六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七

  6、然后测试手柄中的右方向舵是否工作正常。测试过程中,按钮触发的功能对应下图中的圆点会呈红色闪烁状态。其他按钮时测试时类似。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八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九

网友: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的步骤/方法:

  7、如果测试时游戏手柄工作不正常,可以选择“设置'选项卡中的”校准“功能来校准游戏手柄。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图十

  8、进入“设备校准向导”界面,根据提示依次点击“下一步”。如图: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十一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十二

  9、在“校准轴”界面,将手柄左方向舵旋转几圈,重新定位中心点。这个过程校准的是游戏手柄的“X轴/Y轴”。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十三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十四

  10、下面进入Z轴校准程序。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十五

  11、首先,上下移动Z轴,移动手柄上的右方向舵来校准。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十六

  12、Z轴进行旋转校准。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十七

  13、Z轴校准完毕后会自动跳转到下述界面,点击“完成'按钮后就可以正常使用手柄了。

游戏手柄怎么设置 十八

  以上是win7系统游戏手柄怎么设置的详细步骤,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