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型号:SVE141L11T 故障:NBSWON# 开机键没电压3.3V

楼主(2015-12-09):
索尼型号:SVE141L11T
版号:DA0HK6MB6G0
故障:NBSWON# 开机键没电压3.3V
EC  南桥换了·EC南桥公用一个Q64的BIOS刷了N次
待机:3.3  5V 正常平稳
EC供电:ACC 3.3V正常
ACIN  :3.3V  正常
LID#   :3.3V  正常
15VPCU 15V   正常
RVCCD   15V
+5V_S5 5V   V5REF_SUS南桥待机正常5V
+3V_S5 3.3V  VCCSUS3_3南桥待机电压正常 3.3V
RTC电路正常·32.768晶振起振有波形·晶振也换新的·
现在的故障是:NBSWON# 开机键没电压3.3V  BIOS的第1 2  5 6 脚有电压3.3没波波··BIOS的供电 +3V_S5 3.3V 正常,EC的所有脚位都打一篇了没发现短路或掉件情况···   没思路了··大神请指教···

网友A:
你说的 “待机:3.3  5V 正常平稳” 是不是3.3/5v一直在?一直在就太不正常了,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待机:3.3  5V 正常平稳” 是不是3.3/5v一直在?一直在就太不正常了,不要问我为什么,

大神···我不会问你为什么,因为故障修好了··3.3V 5V是一直都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待机:3.3  5V 正常平稳” 是不是3.3/5v一直在?一直在就太不正常了,不要问我为什么,

大神···不要拽拽的样子,人除了装逼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少点装逼多做点实事,看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山有山高。

网友C:
这个开机键上的电压都是EC发出的  你把EC脚位断开  看看EC会不会发出  有可能有零件吧他拉掉了  有没有上啦电阻?
楼主修好了 具体是哪里的问题 说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不要拽拽的样子,人除了装逼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少点装逼多做点实事,看你好像很厉害 ...

好心没好报,都给你说了有问题,你还说我拽,TM我要是知道你那机器哪里有问题我就是神了,但哪里不正常我还是知道的,真是好心没好报,看你小肚鸡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不要拽拽的样子,人除了装逼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少点装逼多做点实事,看你好像很厉害 ...

我只是给你讲哪里有问题,至于是什么故障导致了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好心没好报,爱听不听,关我鸟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机键上的电压都是EC发出的  你把EC脚位断开  看看EC会不会发出  有可能有零件吧他拉掉了  有没有上啦 ...

找到问题了,是BIOS的第六脚跟EC相连的线路断了导致EC没读到BIOS不抬高开关电压····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建议您也去查查有没断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是BIOS的第六脚跟EC相连的线路断了导致EC没读到BIOS不抬高开关电压····以后遇到这样的问 ...

哦 原来是断线了 那BIOS的第6脚应该没有电压的  仔细量测还是可以找到问题的  关键还是细心

网友:
断线了才会有3.3的电压··正常情况下是被EC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是BIOS的第六脚跟EC相连的线路断了导致EC没读到BIOS不抬高开关电压····以后遇到这样的问 ...

感谢大神!!!今天修一个宏碁的4745,二修,量到NBSWON#没电,EC为NPCE781LAODX,在图纸上没有找到3V上拉,然后看到你的帖子,我也去看bios的第六脚,果然和EC相连的电阻没有了,直接连上开机了。我想请教一下,难道有NBSWON#没有上拉而是EC提供电压的??还是我这图纸有问题没画全呢?再次感谢您的分享,机器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神!!!今天修一个宏碁的4745,二修,量到NBSWON#没电,EC为NPCE781LAODX,在图纸上没有找到3V上 ...

是的··当EC读取BIOS程序配置引脚之后抬高开机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我手上也有台这样的机子,换了IO,刷了BIOS还是一样,明天去量量线路看看

网友:
还是找图纸慢慢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