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

楼主(2015-12-09):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

  最近在清理手机程序时由于不小心误删了手机中的系统文件,导致手机开机后一直停留在开机动画那里,无法正常进入桌面。于是想到了只能通过刷机来解决问题,经过刷机,最终成功解决了问题,看到了久违的桌面。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呢?

  步骤1:首先当然是准备刷机ROM。ROM的获取可在相应的官方网站上获取,或者直接在一些专门提供刷机ROM服务的网站上获取。 在这里演示刷机为华为U8660,因此通过上网查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ROM,于是就直接下载到本地硬盘中。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1)

  步骤2:打开手机后盖,将手机电池拆下。由于开机后手机一直停留在开机界面,因此想要通过关机键实现关机是行不通的,只有拆下电池强制关机。

  步骤3:取下SD卡,安装到读卡器上,然后插入到电脑USB接口上,将提前下载好的刷机ROM拷贝到内存卡的根目录下。复制完成后将SD卡重新安装到手机上。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2)

  步骤4:装上手机电池,并合上后盖。在手机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音量上”+“开机键”不放,保持5秒钟以上时,进入Recovery界面。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3)

  步骤5:用音量“上”和“下”键选择“清空所有数据”项,在弹出的确定界面中选择“是的,清空所有数据,然后再按“搜索”键确定,以完成手机数据的清理操作。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4)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5)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6)

  步骤6:按一下手机上的“返回”键,在主界面中用音量“上”和“下”键选择“清空缓存数据”项,在弹出的确定界面中选择“是的,清空所有数据,然后再按“搜索”键确定,以完成手机数据的清理操作。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7)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8)

  步骤7:开始执行刷新ROM操作。首先利用音量“上”和“下”键选择“从SD卡选择数据包”,按“搜索”键进入,选择”从SD卡安装zip文件“,按“搜索”键进入,找到SD卡中的ROM程序(本经验中ROM程序名称为“U8660.zip"),然后在弹出的确认界面中按“搜索”键确认,之后就开始进行执行刷机操作。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9)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10)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11)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12)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13)

  步骤8:完成之后,按一下”返回“键回到主界面,选择“立即重启系统”菜单项,按“搜索”键进行确定,执行重启手机操作,重启之后,刷机过程完成。

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刷机(图14)

网友A:
成砖头的怎么刷?开机按什么键都没用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砖头的怎么刷?开机按什么键都没用的那种

看是具体什么机型,不同机型有不同的刷机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是具体什么机型,不同机型有不同的刷机工具。

OPPO的山寨货,电池下写的什么移动定制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PO的山寨货,电池下写的什么移动定制版

看一看主板上CPU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看主板上CPU型号

拆开了,CPU看不到哦,铁皮覆盖的,下边的帖子也因为连线问题看的不是很清楚,写的什么GW2720,什么130009之类的字,机器上贴纸是这样的: 麻烦你看下,机器原来是开机的,死3G那个画面,让我刷成砖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砖头的怎么刷?开机按什么键都没用的那种

有的要先救砖。

网友A:
这事闹的,把老大给勾出来了,不会救,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事闹的,把老大给勾出来了,不会救,哈哈

要先知道方案和机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先知道方案和机型。

垃圾山寨货,朋友的,原来是死在3G  LOGO画面,问他说用什么天时达T5516刷过,能刷好,我下载了个该型号的包,系统下刷了直接不开机了,现在是电脑能认到USB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山寨货,朋友的,原来是死在3G  LOGO画面,问他说用什么天时达T5516刷过,能刷好,我下载了个该型号 ...

用【线刷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