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帮看看 三星50寸等离子电视花屏 还有得救吗?

楼主(2015-12-09):
帮看看 三星50寸等离子电视花屏 还有得救吗?

网友:
电容鼓了但只是壳鼓,铝壳不鼓,应该跟这个电容没有关系吧?

网友:
有关系,先把电容换了啊

网友:
电容爆头。。。。。。。。。。。。。

网友:
没有鼓吧,台机电源大电容都这样

网友:
如果电压出来了。基本上没戏

网友A:
换逻辑板试试   不行就屏问题

网友:
等离子的维修成本要比液晶的高很多,而且故障率比液晶的也高,,,

网友:
个人判断,故障点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逻辑板试试   不行就屏问题

没这个逻辑板换。。

网友:
主板  逻辑板发过来  帮你试试

网友B:
楼上的好人。就是不知道发过去了,会不会有去无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好人。就是不知道发过去了,会不会有去无回。

你担心是正常的    不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