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进水主板不上电维修s

楼主(2015-12-09):
        主题:联想g40-70进水主板不上电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g40-70
        板号:仁宝ACLU1/ACLU2 NM-A271 REV:1.0

芯片组:Haswell-ULT单CPU++AMD独显
故障现象:同行拿 过来的说进水,我接了机子没敢上电,拆下键盘,看下面保修标都有动过,肯定是拿到售后去过,不想腐蚀这么严重。取下板子,全板打了下值,没发现短路,于是接上电源,待机正常,还好,按开关,完全没反应。先洗洗主板,把rtc电池断开一下,接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到0.4几停住,像是抓到内存,打波于下

这下为难,是显卡坏了?再看进水的位置隔显卡还远啊,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按照饼哥教我们的,把显卡供电,时钟,先找一遍,发现qv9的s极没有1.35v

图纸这+1.35vgs是供到显卡芯片的管理显存的模组,难怪不过显卡,量一下qv9的5脚有1.35,但是4脚没开启电压,顺着找下去,发现+20vsb没电压,找+20vsb的来源,

是由B+电压经过pq202转换来的,到主板上找pq202,原来就在进水部位,细看s极和主板上的点已经烂掉,量没电压,一下子找不到这种p沟道的小管,直接飞线。上电,电流到了0.8,接屏亮机。。。。。。。。由于一天上传不能超过5M,明天再传部分图片。。。。。。小白修机,最近没分,第一次发帖子,请兄弟们打偿点。。。高手请喷。。。。最后要感谢饼哥的远程培训,,,,我这个菜鸟让电脑城的前辈感到越来越有威胁了。。

g40-70图和bios

网友:
加分鼓励,支持发帖

网友:
太给力了,真是雪中送肉啊

网友A:
这把原来管子直接改为短接,要不要考虑有没有什么情况下这个位置是不需要导通的?

网友:
不错   加分鼓励。。。。 多发帖

网友:
最多给两份

网友:
这帖子可以给你加分了

网友:
板子进的啥,恶心啊,维修不易

网友:
进这么严重,楼主维修功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把原来管子直接改为短接,要不要考虑有没有什么情况下这个位置是不需要导通的?

这个电压是开启1.35v显k显存模块的供电,一直开起也没事,因为1.35v也要前面的电压正常才会到达

网友:
1分也是爱,谢谢

网友B:
一般进水断线多啊

网友:
维修不易。多发帖

网友:
进水机器很难修,特别是桥和显卡进水的

网友:
进水的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s级从pr216飞的吗,给师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进水断线多啊

是的,还有一些电容,电阻 ,,

网友:
杨兄威武啊,水平越来越高了

网友:
积分不好挣,下个图

网友C:
杨班威武,干掉电脑城的那群人,加油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杨班威武,干掉电脑城的那群人,加油哈

不知道会不会被干掉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追查来源很准确!

网友E:
这电压没有,待机都不能开启啊,电流如何到0.4呢?

网友:
进水这么多,不知道稳定吗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学习了

网友:
每个维修小白发帖都不容易。代表你又进步了。 鼓励鼓励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压没有,待机都不能开启啊,电流如何到0.4呢?

是+20vsb没有,不是b+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电压没有,待机都不能开启啊,电流如何到0.4呢?

对的,控制电压没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控制电压没有过去,,,,

这个+1.35vgs只是给独显供电的,没这个电压只会不显,但是有过内存

网友:
同样是远程,为什么我就没有迅维学员等级??

网友:
哥们手艺不错啊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这个电压没出来导致不上电的遇到蛮多!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哈哈,喜欢楼主这种自信,不错修的很有思路

网友:
进水导致腐蚀的还是比较容易发现故障点的

网友:
现在远程也有讲抓波了吗

网友:
只能加一份,可惜

网友:
示波器打的是SMBCLK,还是SMBDATA?

网友:
示波器打的是SMBCL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会不会被干掉
不知道会不会被干掉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有用,先收着以后修到这机子再来慢慢研究!!!

网友:
思路清晰缜密,是未来的谋士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清洗干净世时间不长修好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进这么严重,楼主维修功力很强 加分鼓励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 我看到 进多的 一般度不搞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动手能力很强,也很细心!

网友:
这么新的图纸也有啊,不借。

网友:
这么新的图纸也有啊,不借 刚好下载

网友:
还不错。我修过的都是简单的,不好意思拿出来发帖。昨天进水的,以前lid坏等等。

网友:
果断加分 多多发帖 多发些经典的

网友:
小白都这么厉害,楼主谦虚了

网友:
这不是小白的能力了,已超出范围了哈。

网友:
不错,进水却电压还好,电压都有不显就难修了

网友:
修机器关键还是思路,谢谢楼主的启发!

网友:
这水进的不少,还好不是信号密集地区

网友:
楼主V5,好新图!!

网友:
仁宝的板子,楼 主好技术

网友:
看看真羡慕你们高手

网友:
0.4 电流就开始过内存啦,
yangyajun
这种4代单cpu下回你试试
详情

网友:
上面的波形是内存了还是没过内存?
yangyajun
闪过3次之后的波,
详情

网友:
楼主高手,进水的机器有的还真不好修

网友:
不会电路就换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好贴,刚上论坛就见如此技术含量高的帖子,好运!

网友:
新板子啊!这个图纸收藏一下

网友:
很值得学习 收藏了

网友:
细心加,理论实战,修机很容易。电路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主这么搞电脑城里面的人下岗是迟早的事。
yangyajun
没有啊,是我心虚,没胆气,在这里装下B,同行莫笑
详情

网友:
这板子腐蚀成这样,都没板层短路

网友:
示波器什么牌的没见过
yangyajun
说是说台湾固伟,可能也是国产
详情

网友:
看到这么严重的进水 还没修 心都凉半截了

网友:
断线不好找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大部分都是断线,烂电阻电容之类的,细心看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加油 希望再有精华

网友:
进水太多的主板,维修肯定有难度。
能这么镇定,直至修好,实属不易。

网友:
想问下,怎么下载的图纸上,没有线路原件标识呢?像PQ202

网友:
修的不错。远程的思路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是测的哪个个地方的波形就确定抓到内存了?是内存的smb总线吗,还是内存上排阻的波形?    务必回复一下 ...

是内存的SMB_CLK,槽202脚,一般有这样的波型都有抓内存了,抓到一般有两到三次这种波。个人经验,一家之言。

网友:
看表面是进的比较严重点

网友:
一般嘻嘻烤烤

网友:
感谢楼主的大力分享小小白谢谢额

网友:
分析地不错,以最小成本修好机器

网友:
有些进水腐蚀的机器要修死人

网友:
请问楼主,如没有图纸,怎么入手修呢?谢谢

网友:
太那个了,好好学一下才行

网友:
看到进水的直接补好完事

网友:
高手。。。。。进成这样一般都不搞了呵呵·

网友:
进水机居然这么好修

网友:
第二次看这个贴了,还是没思绪,大神点拨一下。

网友:
新机子,表示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远程培训就这这么厉害了

网友:
这年头好贴不过 路过帮忙顶一下

网友:
修的不错了 已经很OK了

网友:
进水返修高现在的的示波器 很重要 要好好学习了饿

网友:
威胁就不会的,最多是威吓而已

网友:
板子都这样了 好恶心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小小白谢谢您了

网友:
进水成这样还能修好,太吊了,我一般看见这样的,都不想动

网友:
远程的课程学了都能那么好的效果呀

网友:
细心楼主啊,学的都用到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不错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我也想要,修进水机第一要细心

网友:
没有点位   就能 发现  问题   厉害  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厉害!

网友:
加分是 必须的 我上次那个 比这个惨  不过我没修直接换版了

网友:
够细心,思路也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水进的,能修复楼主不简单

网友:
积分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内存的SMB_CLK,槽202脚,一般有这样的波型都有抓内存了,抓到一般有两到三次这种波。个人经验,一家之 ...

感谢大神的大力分享啊!小小白谢谢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精华贴  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网友:
修的狠不错啦 老是比喻自己小白 要正视自己 我是维克 不是小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下次遇到也试试 学习了

网友:
可惜我不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楼主可以啊,支持你

网友:
这机器修得少,现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学习一下。赞一个。。。

网友(2016-01-27):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