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LY不触发不出5V

楼主(2015-12-09):
      华硕K54LY不出5V断开5V后继链接一样,没有出换过3个待机芯片一样求大神支招

网友:
没修过,是否5V是触发以后才出来的?

网友:
看一下5V的开启信号  和芯片的主供电  线性   REF

网友:
刷BIOS。不信你试试

网友:
我书读的少,没有看明白写的是什么。

网友:
我的一样··不出5V但是5V的地方出来的电压只有1V的样子··还没有什么结论!

网友:
查条件啊 一直换不会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