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掉电

楼主(2015-12-09):
HP 431 掉电 AMD 集显  开机 0.65 掉电 CPU 换过 BIOS  刷过 南桥加热过 都是开机0.6 掉电  求指导

网友:
三板斧完事儿  就来求助了   供电出全了没   复位有了没  这样描述没法帮你哦

网友:
供电出全了没

网友:
那么不上内存还会掉电不?

网友:
CPURST 电压出了吗  先看看电压出全了吗

网友:
这银牌是刷上去的吧!

网友:
掉电不好修,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出来完吧

网友:
用两个探头比较掉电时间及掉信号时间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我有一台不跑码 也没搞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HP 431 掉电,但 是有时开机正常,进系统一用就掉电。正在找故障中、、、、、、、、、

网友:
看一下,这机器有没有大电容NEC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码,查下有没有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