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NE5无后摄像维修

楼主(2015-12-11):
故障现象:后置摄像头检测不到。
维修过程:
          接到机器后测试后摄像头打不开无反映,但前置摄像头正常。
拆机一般先外观检查,看了一下主板上的检测有无进水的标签,发现为红色状态,
说明主板有进水痕迹,标签位置如下图所示。白色标签遇水即变红。

(维修时忘记拍照,下图为未进水主板)

一般没摄像的检修顺序,
1,排除摄像头本身问题
2,检查摄像头连接座
3,其次按供电、开启、时钟、复位这个顺序查下去基本都能解决问题。
4,最后 就是CPU问题,几率较小。

实际维修中,首先要看外观有无明显腐蚀掉件之类的现象,然后打对地阻值,之后就可以按以上顺序来维修。
     拆出主板来,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发现后置摄像头接口腐蚀了。座子也腐蚀严重。
拆掉座子,拆座子时风枪温度不宜过高,因底座大部分为塑胶材质,温度高会容易变形,
拆下底座后,用洗板水清理干净焊膏,发现焊盘有3只脚发黑,加锡拖焊后,还是不上锡,说明有可能是因为底座虚焊引起无后摄像的故障。
用刀片把氧化处刮干净,再次拖焊就可以上锡了,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没有氧化的底座换了上去。后摄像头座位置如图所示。

换上座子。以为就此OK了,直接上机测试。发可以聚焦但是还是黑黑的什么图像也没有。
看来没有想的这么简单,

没办法只有继续查找其他元件有无故障。对地测接口阻值,发现没问题。然后测量供电正常,再测信号时发现摄像头开启信号1.8V时有时无。
摄像头开启信号是接口经过FL30直接到CPU的,打进CPU的阻止正常。接口这边就时有时无。明显电感有问题,直接换掉电感再次测量阻止正常。
这个电感应该是虚焊了,有可能是拧螺丝过程不小心碰到过。

用迅维手机维修神器,点位图, 查看FL30位置如下图所示。

在实物图上对应位置,

换好处理完装机测试  OK ,机器到此维修完毕。

网友:
厉害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维修手机主要还是心要细,细心加手工几本都可以解决

网友:
老师的贴,给我往死里顶!

网友:
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呀,真正的全能,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望老师多多发好贴

网友A:
换座子用 那种风枪那,我的852D是不是不行,要买个小的风枪,。

网友:
思路非常正确啊

网友:
厉害,羡慕,想学

网友:
一看到修手机的师傅,我就想说  你是我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座子用 那种风枪那,我的852D是不是不行,要买个小的风枪,。

我用的 快克 861DW,装X神器,
其实吹座子常用风枪都可以,重点是温度控制好就行。
轻碰座子,待锡融化时,拿座子的时候要快,否则会变形
弄几块料板多试试,你的风枪也可以的,

网友:
真心佩服。高手

网友:
这种通谷易懂的贴太少了,可惜暂时没分给你了

网友:
思路很明显,有图纸一切都好办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小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