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 跑几个码掉电,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5-12-09):
        手里有一块华硕M5A78L-MLX的主板,触发跑码(C3)掉电。刚开始以为档内存,取掉内存也掉电,但是只要短接绿线大概20多秒。再重新上电,就能显示,立马断电上电,还是能跑马显示。  但是 断电放那里一段时间再上电就会掉电,          再论坛里看了好几个贴子,有说开关针的上啦排阻(已换)。 EPU的温控,但是EPU温控那里的电压掉电的瞬间电压跟显示的电压是一样的(0.4V),论坛说是3.3V,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哪里的问题,
         掉电瞬间板上的电压没量到那里有异常,应该不是缺电压导致的, CPU驱动芯片换过了,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求论坛的大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哥们  把语言重新组织下再发上来吧  能看懂你想表达意思的恐怕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  把语言重新组织下再发上来吧  能看懂你想表达意思的恐怕不多

就是跑马掉电啊, 但是你强制开机后 大约20 秒左右再重新上电就不掉电啊

网友:
掉电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