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碁al 1706 a显示器秒杀维修

楼主(2015-12-09):
同行送过来一台宏碁al1706 a显示器,说不显示,我接过通电一看。确实不显示指示灯绿黄两种颜色不停的闪,猜就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打发走同行后,快速拆开,果然爆了5v的电容,换了就有显示了,可以显示下就,灭了,高压保护了,去保护吧,一看高压芯片0z9910gn。以前弄过,六角直接对地,再通电不保护了,维修结束,秒杀太快,里面忘记拍照了,现在没事做在这发帖,给大家来个修好的图

网友A:
笔记本主板电容爆了?

网友B:
去保护用不久把 。

网友A:
还真没有遇见过笔记本主板电容爆的   只有滤波不亮

网友C:
我刚刚还秒杀了一台aoc915sw  通电白屏 拆开屏线没插 接上就好了 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主板电容爆了?

是显示器,我重新编辑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保护用不久把 。

还行吧,坏了再来啊

网友:
小心封号啊,别发无关的哦,给我加分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遇见过笔记本主板电容爆的   只有滤波不亮

还是因为元件质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还秒杀了一台aoc915sw  通电白屏 拆开屏线没插 接上就好了 O(∩_∩)O哈哈~

松动了还是没接

网友:
总感觉去掉保护后面会返修的样子,以前也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网友:
就是没接 嘿嘿

网友:
楼主不检查一下保护的原因,而是直接去保护交差好象不太好啊。

网友:
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然用不几天返修。。另外可能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跟产品出厂没做质检一样。。。明知道产品有问题还是卖出去了。。!~~迟早出问题。。!~~

网友:
去保护不安全,还是改高压条的好

网友:
这显示器 听好修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大于一切,秒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