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USB不能用,修复后不能关机

楼主(2015-12-09):
   一台HP CQ32,USB不能用,换了南桥后,时亮时不亮,刷了BIOS后,不能关机和重启,只有强关机后才行,这种是BIOS问题吧,好象要合成不会啊.....换他原来的BIOS,可以关机,但是就是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A:
换南桥后USB口好了没?换桥型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后USB口好了没?换桥型号不一样?

好了,一切都正常,就是关机后有电流,重启不亮机.必须强行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我碰见过可多,BIOS估计是需要合成,这主板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