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进水后,不能进BIOS,

楼主(2015-12-09):
一台宏基V5-471进后短路,修复后,不能进BIOS,按F2不行,键盘好象也进水,换外接键盘也不行,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论坛查了一下,有人说是BIOS问题....

网友:
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百分之九十九都是BIOS啦,还用发嘛

网友:
我的这个问题跟你差不多?开机卡LOGO 一点反应都没有,键盘 外接什么都不好用。  BIOS 刷过还是没有解决。 正在排查。

网友:
我的没有进水,但是也进不了BIOS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用求助了,先刷了bios在说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是刷一下就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先拿的号的笔记本键盘试试

网友:
bios 的 问题

网友:
好 了没有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卡在LOGO 处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内置键盘试试,或者bios+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