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没有线型 3v 5v!

楼主(2015-12-09):
一台联想G580本本,版号是LA-7981P进了水的,进水部位在待机3 5v的背面,故障是没有待机电流测量待机3V 5v都没有电压,待机芯片是RT8205,测量8205的各个电压除了第一脚ENTRIP2跟第六脚ENTRIP1没有电压其他都是正常!第6脚跟第1脚是线型电压,后来在论坛里面查了要产生线型电压PQ406必须要为高,但是测量为低,还有几时EC要产生EC-on型号,但是测量EC-on信号是有3.3v的,因为PQ406那个位置刚好有腐蚀先换了406但是还是不行,修了半天是在没有什么思路,本人的电路不是很好,求高手解答哈

联想G580仁宝_LA-7981P_联想G580(HM76).pdf

网友:
你可以强行给ENTRIP拉个电压,来判断EC是否发出3V/5V开启信号

网友:
先确定无拉低,还是线XD有了不?

网友:
我也在修RT8205这个待机芯片

网友:
IO换没,里面有程序好像是A4版本的,看看你的芯片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A:
我现在也在修RT8205我的也是1和6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修RT8205我的也是1和6脚没有电压。

你查查VS这个信号

网友B:
是VS这个信号的问题吗,说说看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问题,联想G485 .RT8205 换成51125 .我的只VIN 19V 和13脚有3.3其他都没有电压.

网友:
检测en  开启信号。      一般都是那里腐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VS这个信号的问题吗,说说看

是原IC的问题换了就好了。谢谢你参与。

网友:
RT8205,你换了没有啊?

网友:
ec——on只要bios程序ec条件满足就好发出的

网友:
RT8205没有线型 3v 5v,看一下13脚有没有19V的开启电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原IC的问题换了就好了。谢谢你参与。

哦,我那台换了也不行

网友:
1,6脚是使能信号。先看8,17脚线性有没有,有的话再查1,6脚使能啊。

网友:
短开隔离点看线性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