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TFT19W80PS显示器白屏带色彩线

楼主(2015-12-09):
冠捷TFT19W80PS显示器白屏,输入测试信号后能看到些彩条,起初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了后还是,换了驱动板上的信号转换ic LRU4312X3A还是这样,换了两次,第一次换后是那样,担心焊坏了又换了一个新的ic还是那样,屏5v供电有,不知是逻辑板哪里出问题了,求指点!不知哪位坛友能发些液晶维修的资料来看下!谢谢!

网友:
测一下屏电路板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AVDD,Vgh,VGL。特别是VGH和VGL会导致图像异常。

网友:
屏坏了.上端好几年的机器了.

网友:
是三星屏的话基本没戏

网友:
人个认为是屏挂了,一般维修员无法处理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屏电路的话还是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