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E40档显卡的

楼主(2015-12-09):
前段时间买了一块料板,INTEL 卖家说就之修过显卡,其他没有动拿过来,档显卡4A, 拆了显卡,掉点,补过,不敢恭维,重新补,
弄好后,还是档显卡,那换个显卡吧,手上有个,好像是SL410上面的,那时候是花屏还是啥
换了显卡还是档4A,按道理说该是花屏还是啥吧,
那查查主板吧,电容,C127近CPU端打值无穷大,手压座子,有值,哦,座子虚焊了,
测试,确定是座子有问题,
是不是本来就是座子有问题,还是做了这么多次显卡后,另外多出来的新问题,不得而知,
大伙加点分吧,相互学习,也要搞点下载分,谢谢了,
相互探讨,先把分加了,再交流,
不然算啥学习,光回答疑问,我只是苦逼维修工,不是活雷锋,
我给大家说的是结果,不是可能,好像,

网友A:
就是加焊座子吗?我上次遇到和你一样这种情况都换主板了 不敢加焊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加焊座子吗?我上次遇到和你一样这种情况都换主板了 不敢加焊座子

座子好焊啊,又没有芯片,温度高也没事啊,

网友:
E40是AMD的吧,我们也遇到过,加焊北桥没几天就出问题,基本上都是座子,但我们从来不用手去压,因为压不好,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

网友:
你压座子的时候,其实全板都在弯曲

网友:
阿童木,你这就是来混分的啊   我看出来了  哈哈

网友:
intel的座子虚焊好像不多

网友:
档4A 之前也弄过一个  呵呵

网友B:
现在没分的都不潜水了 哈哈

网友:
好吧  学习了   很少去压坐子的   也很少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分的都不潜水了 哈哈

网友:
做BGA都不好说,焊工要过关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是上家的BGA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