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SL410不开机

楼主(2015-12-09):
联想笔记本SL410独显,保隔末端有电待机电流很小,该主板是KBC iT8502E和南桥做开机芯片的,待机下KBC iT8502E和南桥应该满足最基本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应该都满足,KBC iT8502E的时钟不正常,晶振上电压仅有0.3V、0.2V左右,它的电3VPCU是由ISL6237电源管理芯片提供的,该电源管理芯片确实没有输出该电,查找它的工作条件Vin 、TON、LDO、REF、EN发现EN偏低,根据power block图发现,它的EN是由它自身的LDO5也就是5vVL提供的,但是EN的电压太低,只有0.xV,于是飞线5vVL到EN上,发现待机电压3VPCU和5VPCU都出来了,按下开机键,电流上来了,cpu工作了,安上内存后,电流继续上升,应该是OK了,猜想应该是那个10900的电阻出了问题,阻值变大所导致的。根据开机键处没有待机电压3VPCU也应该先查ISL6237的3VPCU和5VPCU产生电路。觉得还可以的,麻烦给加点分

网友:
事实证明分析没错,祝贺了又收银子!

网友:
要是发个图就更爽了!

网友:
分析的没有问题,高手

网友:
真佩服你们额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