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u芯片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5-12-09):
测得vid是off,但cpu有供电1.2.是epu坏了吗

网友:
带EPU的主板好难搞

网友:
不知道你说is哈

网友A:
有供电不是正常吗?为什么怀疑他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供电不是正常吗?为什么怀疑他不正常?

vid组合是11111111 OFFcpu还有电压1.2V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组合是11111111 OFFcpu还有电压1.2V这正常吗?

这个VID要找芯片的PDF或者找板子对,你这样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是什么问题?供电有了1.2V,一般我就先不考虑了

网友:
vrm_pg低电平

网友C:
epu没坏啊!初始VID还没建立的供电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epu没坏啊!初始VID还没建立的供电1.2V.

是没坏

网友:
怎么没图上个图片

网友:
被恶心到了,第一次修板碰到桥坏(不对请指正)
1.电压都正常
2.有复位
3.无时钟
4.偶尔跑码(虚焊吗?)

网友:
vid是由高低组合来配置CPu电压的,

网友B:
终于修好了,华硕牛逼的822 PRN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修好了,华硕牛逼的822 PRN1

忘说主板型号了。P5G41T-MLX3 PLUS问题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