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路由问题

楼主(2015-12-09):
a路由器设置完成,dns也能获取到,但是打开网页提示宽带密码错误,换了一个同样的b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这是什么问题美酒具体解决办法,(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和改lan口IP都试过)
解决办法
路由器

网友:
我想学网络这片技术哪有啊

网友:
mac地址的问题吧,

网友:
A路由器拨上号了吗?

网友:
A 、B路由器都是你一个设置的吗?

网友:
检查一下加密方式

网友:
都显示拨号成功,都是我自己设置的,账号密码一样,mac没绑定,a路由换个地方就能正常使用,百度发现好多人都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就给大神来给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