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55 HD问题

楼主(2015-12-09):
开机亮起来需要1分钟,期间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继续转才点亮,换过电源内存显卡,故障依旧,开机重启都需要1分钟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没有1566主板

网友A:
为什么只有3.8内存可用,显示内存不足

网友(2016-05-13):
楼主发的什么怎么修好的没说呢

网友(2016-10-18):
是啊!楼主修好了也不说明下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有3.8内存可用,显示内存不足

本来就是这样啊!这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有3.8内存可用,显示内存不足

楼主是修哪里修好的啊?是怎么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