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静电成了一大祸害

楼主(2015-12-09):
两天前,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说是开不了机。仔细看了下,是开机了有声音没有图象。但是把电源拔掉,再开机就有图像了,也一切正常!就把电脑给客户送过去,说 电脑关机后一定要拔掉电源,用的时候再插上电源。(客户的这台电脑一直没有断过电)

网友:
还成  我没遇到过静电击穿的事情

网友:
这样据解决了,什么原理放电么,还是哪里有提吧

网友:
拔掉电源 按开关       不通电,静电会不会自己释放

网友:
是春天比较容易静电  潮湿引起,你店里不会是很潮湿吧?难道在沼泽那边开店?

网友:
不潮 我也不在沼泽

网友:
是冬天静电更猛点
楼主说静电和季节的关系应该是对的
老电影经常来个打更的 到冬天要多加一句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网友A:
但说的这个故障不大像是静电导致的
静电产生的问题 已经表征到不能开机
这个都不是软性击穿了
不会因为拔下电源就对
而且从描述来说  是客户送到修理店  不会客户一路还把电源接上的吧
这个就肯定有较长时间断电的过程
但到了修理店 还是不出图像

一体机这个情况 如果有独立显示卡的话 很可能是双显卡切换电路出问题了 当然是软性的故障  但不像是静电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说的这个故障不大像是静电导致的
静电产生的问题 已经表征到不能开机
这个都不是软性击穿了

我不会想那么多的 ,我这里的人太抠了。自己伤了脑筋,别人不愿出钱,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想那么多的 ,我这里的人太抠了。自己伤了脑筋,别人不愿出钱,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这个到处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些电器一出故障见到你就如见亲人的,真的你帮着处理了,后面脸又拉下了。
再加上这个行业很多压价的,本来是精细活路,结果都搞成快餐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想那么多的 ,我这里的人太抠了。自己伤了脑筋,别人不愿出钱,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不过双显切换电路出问题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断电才能开机  一般是开机没任何反映的   你这个是能开机有声音  没图像   绝对不是断电重开就好    问题没查出来  返修是肯定的

网友:
这跟静电好象没有关系吧,是板子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