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1三星解压系统死机

楼主(2015-12-09):
故障机器: 三星 RV411 版号 01423A
故障表现:解压系统 死机  但在PE内安装系统流畅  并且CPU供电1.0掉至0.4  待机高0.09的待机
上家维修过程 : 改过NEC大电容 刷过BIOS 可能还焊过桥....
机器到手 各种装一遍 试试 用过安装版 用过普通版 换过硬盘 换过内存 换过CPU 不行于是检测CPU供电 也正常 滤波也正常 待机高的地方以为是LDO3+5拉低的查看后正常 就先放一边吧
此时以及快下班了 收拾一下 明天打算做南桥 客户同意换南桥了的

                   第二天
机器通电 打算再刷个BIOS试试的 没刷之前通电看一下故障 结果一愣  不触发了 在查查 待机电压都没有了 结合之前待机高 于是割开LDO 发现然并卵

索性先查条件 这个待机电压由EC控制开启的 想到我也没磕着摔着 于是就刷一下BIOS   待机重新恢复正常 但是还是待机高
(这大冬天的 好冷 烙铁能取的也都用风枪 )
到这里就无语了 还是转向CPU供电吧 死机的时候CPU供电会掉落到0.4 上示波器滤波也正常
(这里往后就绕了一圈又一圈 甚至都贴好锡箔纸准备换南桥了 后来又拿掉了 继续测 绕路的就不写了 =     =)
当我想起测全板待机哪里有电压提前出来的时候
终于找到了 待机高的原因
CPU供电待机有0.4V电压 鉴于其能正常进PE 先排除芯片问题 那就是拆上管了
挨个排除上管后 发现问题  其中的一个上管拆了就OK了 拆下来的上管阻值还是正常的=  = 待机从0.09回落0.012 正常
于是装机装系统测试 装了一遍W7 成功 再次装XP 也正常 那就是修复了

轻易不动桥 上家做的蛮好 没有把握就不修了 就怕干了桥 点不亮了再给你修 你好不容易修亮了 才发现装不进系统 啧啧 酸爽的不要不要的
这机器虽然修的时间一共没几个小时 但是还是绕路了 要是一开始就敏锐的杀到这一处 那就666666

 会员8745272元2023-1-28 13:22
 会员2042642元2022-11-18 11:26

网友A:
这故障 最后竟然是上管的问题 估计走弯路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 最后竟然是上管的问题 估计走弯路很正常

我想你也知道我走弯路了 嘎嘎  差点换桥啊 要不是我懒 不想做BGA 还真上去干了

网友:
这种问题,华硕机器最变态,换个键盘就会出现不显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有朋友告诉我他也遇到过

网友B:
这CPU供电上管吃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CPU供电上管吃电流了,

哈哈  以后遇到这样的 就简单了

网友:
上管微漏电啊.像这种能进系统,很少人会怀疑管漏电,都把桥给干了.

网友C:
居然是上管漏电!我以前干过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上管漏电!我以前干过南桥。。。

.......默哀  关键是 干过南桥后 好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默哀  关键是 干过南桥后 好了没

最后,竟然特么好了,后来又返修,客户要求换新板子,好吧,就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竟然特么好了,后来又返修,客户要求换新板子,好吧,就换板子吧

遇见这种机器最好发个求助贴 大家帮你考虑考虑

网友:
经验贴。。。碰到过这些问题。。都是先代换在考虑板。。。

网友:
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维修有时也很幸运得

网友:
你挺活跃啊  我的帖子老看到你的回复 亲

网友:
这样的行,怎么会联想到上管

网友:
原来是上管坏了

网友E:
这个问题 怎么想到上管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怎么想到上管的呢

就应该想到上管啊 如果不是上管漏电 那就是芯片过来的电 如果都不是 那估计只有串电这话说了

网友:
这个修好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