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开机电流跑到0.86掉电

楼主(2015-12-09):
今天维修到一台4736的掉电,之前是更换NEC大电容就好了,现在这台换了没有好,电流跑到0.86掉到0。76后就掉了,NEC换了,测试各个电压正常,RST也有,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希望各位大仙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没有过内存

网友:
换过CPU吗? 如果是独显 假焊下显卡 试试

网友:
加焊pu13,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拆下来试试还掉不掉,

网友:
不过内存, 如果平台RST有了,刷个BIOS 不行用风枪加热下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没插好就掉电的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个问题是桥的问题来着,,楼主可以试试干桥

网友:
这款机器修的比较多的还是大电容。楼主这电流的话应该没过内存查查条件把。。。

网友:
如果换了电容都不行,仔细的测量下看下是不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内存换一条试一下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PU13换了,这个电压不稳,要不是你的电容没换好,之前我也碰到过,还有就是跑下测试卡

网友:
建议刷bios 宏碁bios爱坏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 上电到0.8左右掉到0.44左右再掉到待机 重复上电重复掉电 3-4次停在待机 测bios波形不完全

网友:
改过的地方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
换PU13显卡供电

网友:
PU13问题挺多的,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