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N43S无CPU供电

楼主(2015-12-09):
版号:N43SL
故障:无CPU供电

今天老板拿来了2台机子,一个联想一个华硕。他说联想的比较急先看看,那就先看联想了,插可调电源大短,迅速拆开机器发现一个电容腐蚀,去掉后正常亮机。

下面说下华硕,上可调电源触发0.4A,看样子是那个电压没出来,拆开主板在测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HM65芯片组要先修CPU供电,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ISL95831,此时测23VIN有19V正常,22脚VDD2.9V不正常应该是5V,断电测阻值300多正常,因为没有图纸和料号只能跑线路,跑了一会没跑出来,没办法只好到论坛去看下有没有点位,上论坛一搜还真有,根据点位图如下图的MOS管 是一个5V转5V的N沟道管子,实测D级有5V  G级有12而S级只有2.9V,判断为管子坏,由于没找到一样的管子,所以就直接飞线了,然后就亮了,来张亮机图 新手发贴大神勿喷,最后附上亮机BIOS 华硕N43S

网友A:
这还算新手啊,应该算得上是大师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算新手啊,应该算得上是大师级了

那就加个分呗

网友:
是我的话就把n管子拿下来后再飞线,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拆开主板在测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HM65芯片组要先修CPU供电,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ISL95831)楼主说的指的是集显吗?

网友:
(拆开主板在测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HM65芯片组要先修CPU供电,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ISL95831)楼主说的是集显吧

网友B:
这种问题要是没图真心蛋疼

网友:
那么显卡的供电是在cpu供电之后出来的

网友C:
G级2.9V就可以直接判断是管子坏了吗,什么原理那,有可能是电压不够导致管子不能正常导通的吧

网友:
就补加分 就补加 就补加

网友D:
能不能发图纸说一下,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下。

网友:
写的这么详细,,,真的很不错!

网友:
是集显   吧

网友E:
楼主修的很好啊。华硕大短路秒杀??

网友:
思路很清晰嘛

网友:
我想问下 mos 管 正常的情况下各个级 电压多少啊

网友:
基础知识啊,n g大于s4.2

网友:
理论知识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G级2.9V就可以直接判断是管子坏了吗,什么原理那,有可能是电压不够导致管子不能正常导通的吧

楼主应该是认为G级都已经有12V了,足够导通条件了

网友F:
这种转换管还是很好找的吧 建议遵守原设计修好

网友:
我是新手,今天老师讲到二极管,电容昨天学了,老师说有些电容可以扔到,但是楼主飞线,感觉好像也很厉害

网友:
华硕是有点蛋疼。幸好找到点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拆开主板在测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HM65芯片组要先修CPU供电,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ISL95831)楼主说的 ...

HM65芯片组的集显和独显都是要读取内存之后才有的,都是在CPU供电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很好啊。华硕大短路秒杀??

是联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发图纸说一下,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下。

貌似没有图纸,不过论坛有点位,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CPU 没电压,集显和独显都不会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要是没图真心蛋疼

对于那些大神,这种问题跑线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转换管还是很好找的吧 建议遵守原设计修好

谢谢版主提醒,我在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HM65芯片组的集显和独显都是要读取内存之后才有的,都是在CPU供电之后。。。

哦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独显是在CPU集显之前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修。。

网友:
不错啊!继续努力!已给你加分,鼓励发帖,多发经验贴

网友:
这管子板上很多啊 。短接的发。 管子要拆掉好点

网友:
这个没有CPU供电的 竟然是缺供电  楼主捡到了    这种平台没有CPU供电 大部分很麻烦的

网友:
现在的BIOS   出问题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开主板在测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HM65芯片组要先修CPU供电,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ISL95831)楼主说的 ...

意思是显卡供电在CPU供电之后吧!

网友:
不错修的挺快

网友:
修的不错,有图就完美了

网友:
懒到。。。。。我喜欢,我也喜欢来灌水。这直接无所谓,因为只是条件之一,不会带来待机偏大。

网友:
看来要恶补一下基础知识了